請益抽油煙機啟動電容接法

楼主(2019-08-28):
家中有台老舊的櫻花抽油煙機,右邊抽風扇需手動轉一下才會動,自己上網研究後研判是ac啟動電容快掛點了,但是找不到2合1電容買了獨立電容但不知道如何接電線?電容有正負極之分嗎?

网友:
AC啟動電容沒有分極性所以請安心,還有四條應該是兩條一組分別接到電極上,你買回來的電容就一樣個別分開接即可
或是你可以買現在用的4uF+4uF替代也可以

网友:
你那個2合1的電容拍的不是很清楚,重點是二合一的電容上有幾個接點?如果是4個,那當然是二個二個一組,只是把兩個電容合併在一個容器上而已,如果是三個接點,那就是有一個接點是共用,你要找出哪個是共用點,啟動電容不分正負,你把買回來的兩個電容其中各一腳接在一起當共用點(接在共用點的線上),另外各一腳接在另兩條線上即可。重點就是要找出共用點是哪條線。

网友:
2合一電容看起來接3條線,一條接電源線,另2條分別接2顆馬達上的副繞組線圈。您買2個電容,不分極性各選一條線接在一起然後接到電源線,另一頭線當然就各別接2顆馬達上副繞阻線圈。

楼主:
謝謝各位協助,大至上是各別分開直到獨立ac啟動電容,火線的部份分接為2,經測試後運轉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