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各位前輩請幫忙我 這台37吋BenQ怎麼會自己開機控制聲音...

楼主(2019-08-28):
各位前輩請幫忙忙我 這台37吋BenQ怎麼會自己開機控制聲音轉台選項也亂跳原因出在哪裡?

這台37吋BenQ影片

网友:
查按鍵是否短路

楼主:
沒有短路

楼主:
插頭拔掉我以為我插下去變正常是過一個小時後又自己開機又在自己控制聲音大小聲選擇還會一直偵測一些端子

网友:
電視故障。

网友:
把按鍵拔掉放著看會不會再開機?

按鍵沒短路不代表沒問題!
一般都是測沒按時阻值是否超過1M歐姆以上,按下時阻值是否在10歐姆以下!

网友:
這種年份的這台電視.主板都需整理了...傳主板照..讓大家研究

网友:
按鍵板上debounce的 MLCC電容查查看有無漏電

网友:
1. 按鍵排線拔掉 先查起

2. 另一個 是遙控器 電池拔掉  查起
    => 我日前遇上  遙控器 電池漏液  控制器 主動隨機亂送信號

网友A:
我碰過benq類似這種問題都是按鍵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碰過benq類似這種問題都是按鍵短路~

感謝提供技術

网友:
都是按鍵氧化(阻抗變很高),換新就好。
或是接頭拔掉,不用按鍵板控制。

网友:
  + 1  按鍵排線拔掉也是一個方法  .........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已經完修了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已經完修了謝謝

恭喜大大完修{n_116:}

謝謝維修實例分享

网友:
1.
初看,你換上的按鍵,怎看起來像是戰場回來的 ?

後來,依檔名數字才知道,你編排順序顛倒。

2.
你用的助焊劑焊油 BS-10 不適用於電子基板,
因為殘餘焊油因弱酸容易漏電。
真的不得已而用了,後續要確實使用酒精之類清洗基板殘餘焊油。

密集零件腳BGA/QFP/QFN 有死角很難洗淨  只能賭運氣。

反正你組裝上使用了,, 以後注意就是。

這篇從13# 以下述及發生慘案...殘餘焊油漏電的討論
英華T12烙鐵頭原器件拆除測試
https://bbs.pigoo.com/thread-71039-1-1.html

楼主:
謝謝提醒我已經有清洗完成

网友:
貼影片請下方連結10樓教學,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