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43AH6500 畫面異常

楼主(2019-08-28):
請問各位前輩
如圖一 畫面異常是面板的問題嗎?
還是邏輯板的問題?
有各別拆下邏輯板左右排線測試 如圖二、三

手機發文,若排版不正常,回去再修改
先感謝各位前輩

网友:
面板故障

楼主:
你好
可以請教一下如何簡易判斷為面板/邏輯板損壞嗎?
因為最後一張圖沒有底部橫線的狀況
想說如果ˋ是面板損壞,是否應該都要有橫線?

感謝回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可以請教一下如何簡易判斷為面板/邏輯板損壞嗎?
因為最後一張圖沒有底部橫線的狀況

要判斷邏輯板有沒有損壞,第一步要先測量邏輯板各電壓,不是用猜的,基本功很重要。
這台的故障,功力夠可以修。

网友B:
是面板故障 你拆一邊軟牌會沒有 那是因為故障在另一邊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判斷邏輯板有沒有損壞,第一步要先測量邏輯板各電壓,不是用猜的,基本功很重要。
這台的故障,功力夠 ...

你好
沒有功力…哈哈
原本想說如果是板子壞了還可以換看看
感謝分享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面板故障 你拆一邊軟牌會沒有 那是因為故障在另一邊啦

你好
所以圖一下面還有影像是另一邊面板的影像嗎?
感謝回覆及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