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Sense SATS&IDE轉換線維修

楼主(2019-08-29):
自已家用的轉換線,目前無法使用,查修時發現有顆轉換ic使用JM20337,但網路上的pdf只有二頁,並無ic腳位圖,請問哪位大大有這顆的ic圖?謝謝

网友A:
請笑納

再補一張網上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笑納

Lazy104大大,你也是超強的,請問是怎麼找到的資料?有何訣竅?我找到的只有二張pdf檔,連腳位圖都沒有?你和當肯大大都是一樣好強丫

网友A:
引用 楼主:
Lazy104大大,你也是超強的,請問是怎麼找到的資料?有何訣竅?我找到的只有二張pdf檔,連腳位圖都沒有? ...

大大客氣了, D大才是神人等級~

小弟一樣是透過股溝大神來找! 利用它的圖片搜尋功能, 從中可以得到一些關鍵字跟連結再往回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客氣了, D大才是神人等級~

小弟一樣是透過股溝大神來找! 利用它的圖片搜尋功能, 從中可以得到一些關 ...

謝謝你的幫忙,感謝

网友:
這種東西本來就會自己沒來由的壞了

楼主:
目前查修應該是這顆ic jm20337掛了,由於手上沒有相同的ic可驗證結果,買一顆ic加上運費約要一百多元,而這個產品全新的才3百多元,沒有維修的價值的,放棄維修

网友B:
想練技術的話就自已修修看,買一組,不用100元,買越多更便宜
這種我都直接換新,接點好小,真的要技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練技術的話就自已修修看,買一組,不用100元,買越多更便宜
這種我都直接換新,接點好小,真的要技術 ...

換這顆ic,對我來說不難,我常換qfn,或qfp封裝的ic,只是感覺沒有投資報酬率,哈哈哈如果這個裝置,買新的後面要多一到二個零我就會買來換了

网友C:
我有一個SPIF223A的雙向橋接模組也是壞了~~~莫名其妙地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個SPIF223A的雙向橋接模組也是壞了~~~莫名其妙地壞了

看你表演維修了

网友C:
找不到參考電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參考電路圖

找當肯大,一定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當肯大,一定成

要找時間確認一下是轉接卡的問題或者是相容性的問題(挑主機板晶片組)或是裝置的問題...

因為沒短路也沒差錯,忽然失去反應....

元件是不多啦,都是SMD電容、電阻、幾顆電晶體....電容電阻都查過了

萬一是晶片壞就沒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