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logy SHR RAID 的問題

楼主(2019-08-29):
例如有一台4 Bay的NAS 裝了4個1T 的硬碟做RAID 5,這樣只會得到3T的可用空間,1T則是保護資料專用。
例如由左到右分別為1號碟、2號碟、3號碟、4號碟,請問這個1T的保護資料專區會固定在某一顆嗎?還是是分散在每一顆?

网友A:
分散在每一顆硬碟,RAID5系統有潛在嚴重缺失,很多企業都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散在每一顆硬碟,RAID5系統有潛在嚴重缺失,很多企業都不用了。

我想不管是RAID 多少都會有風險,除了RAID 0之外,我覺得都已經是盡人事了,有一天故障時,就看倒楣到什麼程度,也就是聽天命。

Synology 是用SHR跟SHR-2,不過我看起來跟RAID 似乎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不管是RAID 多少都會有風險,除了RAID 0之外,我覺得都已經是儘人事了,有一天故障時,就看倒楣到什 ...

RAID5系統故障時,救援的程序稍有不對,RAID5系統就會回復失敗而崩潰。最糟糕的是,是屬於(變成)資料無法救援狀況,所以資料量許可的話,建議RAID1就好了。
儘人事也有選擇的。
另外RAID系統製造廠商也很重要,有些故障跟本是廠商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ID5系統故障時,救援的程序稍有不對,RAID5系統就會回復失敗而崩潰。最糟糕的是,是屬於(變成)資料無法 ...

本來就不能把RAID 看成萬能丹,下方這篇就有說過,用電腦A備份一次,然後傳到異地的電腦B再備份一次。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804-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來就不能把RAID 看成萬能丹,下方這篇就有說過,用電腦A備份一次,然後傳到異地的電腦B再備份一次。

h ...

不,異地備份這個不在Raid保障層級討論內,算是另外事項
upchome大要說的應該是這個,如下網址
https://ithelp.ithome.com.tw/questions/10191851

節錄其中一篇回文

Raid 10 => 4/2=2 => 可用容量2顆 => 最多允許故障2顆(有條件的)
Raid 5 => 4-1=3 => 可用容量3顆 => 最多允許故障1顆
Raid 5 + Hot Spare => (4-1)-1=2 => 可用容量2顆 => 最多允許故障1顆
Raid 6 => 4-2=2 => 可用容量2顆 => 最多允許故障2顆

硬碟因為電供全爆這個極端性狀況不列入考量下
單就Raid硬碟故障發生時,Raid5連爆兩顆就災難崩潰啦
這就是upchome大想說的點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不管是RAID 多少都會有風險,除了RAID 0之外,我覺得都已經是盡人事了,有一天故障時,就看倒楣到什 ...

個人建議用RAID1 mirror,買了幾個RAID外接盒,目前就RAIDON的最可靠,公司含家裡,用了五個了,至少也用十年了,沒壞過一個…

之前遇過RAID外接盒故障的,因為我都是用RAID 1,所以只要把硬碟拿出來對copy就把資料救回來了,如果是用其它方式的,我是不曉得遇到RAID盒故障…要如何救回資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異地備份這個不在Raid保障層級討論內,算是另外事項
upchome大要說的應該是這個,如下網址
https://ithe ...

Raid5不用連爆兩顆,稍有操作失誤,就災難崩潰了。

网友:
維基百科有相關比較參考
RIAD(磁碟陣列),越簡單越好(個體戶自己搞),要嘛就超複雜的(超級企業請專人維護)。
—→RAID

网友D:
首先, 要有一個重要的觀念,  "硬碟是這個世界上, 最不可靠的儲存裝置"
什麼時候會壞? 不知道...
為什麼會壞? 不知道...
有可能只是接線不良, 資料就有可能發生錯誤..
也有可能是硬碟Firmware有問題, 而發生讀寫失敗..

好, 回到RAID..
除了將資料分散在不同顆硬碟去取得最大的硬碟空間的RAID mode (EX. Raid0..) 外...
能有機會在硬碟損壞時回復資料的RAID, 不外乎是把資料分散在不同顆的硬碟, 讓資料有機會再恢復回來..
所以RAID5以N-1的方式作用, RAID6以N-2的方式作用. (N為硬碟顆數)

好, 做總結...
那做了資料分散儲放的RAID, 是不是就不會有資料丟失的風險??
最後, 要再說另一個觀念, "做RAID只是分散了資料丟失的機率, 而無法保證資料不會丟失"
只有 手動離線備份或是異地同步備份, 才有辦法 "提高" 資料的安全性..

最後, 再回到Wish大的問題..
4個1T 的硬碟做RAID 5,這樣會得到3T的可用空間,1T則是保護資料專用。
這個1T的保護資料專區會分散在1號碟、2號碟、3號碟、4號碟、5號碟
而且, 這5顆硬碟的順序, 不可以被弄亂, 否則RAID5會認不到, 等同硬碟是有問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個人建議用RAID1 mirror,買了幾個RAID外接盒,目前就RAIDON的最可靠,公司含家裡,用了五個了,至少也用 ...

救援軟體有些支援RAID救援,我以前處理過 RAID 消失,進RAID主控顯示未建立,硬碟沒壞

因為不敢輕舉妄動,所以找軟體來試看看

做過RAID的硬碟接到一般電腦會顯示未初始化(不能按初始化,要取消),不然GG

用救援軟體打開可以識別,硬碟開頭磁區有被寫入RAID相關資料,也可能每家不一樣,有人是說會存在RAID卡

因為好幾年前處理了,印像中,全部硬碟都接上後,軟體也能識別順序

掛載後讀取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 要有一個重要的觀念,  "硬碟是這個世界上, 最不可靠的儲存裝置"
什麼時候會壞? 不知道...
為什麼會壞 ...

我只做過RAID 1,我有遇過一次其中一個硬碟壞了,還咔啦咔啦的響,因為硬碟是SCSI 80Pin 熱插拔,所以就直接拔下紅燈硬碟,把新硬碟裝上Tray就直接插上去,經過一段不短的時間同步後就又恢復了,現在想起來還真幸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做過RAID 1,我有遇過一次其中一個硬碟壞了,還咔啦咔啦的響,因為硬碟是SCSI 80Pin 熱插拔,所以就 ...

RAID還是有分Software RAID和Hardware Raid的,

Hardware RAID一旦RAID卡壞掉, 除了找同廠家的RAID卡外, 機乎不太有機會能救回來.
主要, 是每一家的Firmware都有其技術專利存在.
備援型的RAID模式, 在熱插拔下把RAID回復回來, 這算是基本功能..
而Software RAID, 在NAS壞掉時, 則是有機會接到一般電腦上, 用Ubuntu來讀取..

好, 不管是Software RAID或Hardware Raid
"都不能在硬碟發生損壞後, 關機更換硬碟! 硬碟最好是用熱插拔的方式更換!"
牛的RAID6就曾發生過硬碟損壞, 笨笨的開機換硬碟後, 新硬碟掛不回RAID6內..
最後, 是QNAP工程師遠端連線進來處理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救援軟體有些支援RAID救援,我以前處理過 RAID 消失,進RAID主控顯示未建立,硬碟沒壞

因為不敢輕舉妄動 ...

是有可以偵測raid,進行資料救援,但這太冒險了,我還是喜歡拔硬碟就可以直接copy資料的安全,曾經買過WD的raid 盒,因為是用USB 3.0做raid 1,結果硬碟掛了一顆,想說要拔硬碟copy,結果不能讀,好像是WD的那款硬碟因為USB 3.0而有不同的啟始磁區~所以電腦沒辦法直接讀~

网友:
可以考慮安全度更高的 RAID 10 , 但是成本也很高, 一次可以允許壞兩顆
原則上備份還是不能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