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LCD 32吋 電視沒畫面

楼主(2019-08-29):
型號LA32SB 用了大約10年 看電視時特然沒了畫面和背光,只有聲音,現時著機時會有一下好暗光(左面),然後就沒了,只有聲音正常
拆開機,檢查圖中驅動版固態電容,有很多電容容量少了一半以上,試下把全部電容更換
請教下固能態電容規格印V0012 ,220 35T 是否是35V220UF?
可以用電解電容代替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先用電表量固態電容電壓,大致上可推估電容耐壓

网友A:
以下說明只是我觀察到的不成文慣例:

SMD 型式電解電容,通常印刷的顏色 是黑色。
SMD 型式固態電容,通常印刷的顏色 是除黑色之外的任何顏色,常見 紅藍綠紫桃色 等鮮明色彩。

固態電容有無印刷黑色的 ?  我不能確定,多數情況我會將其視為電解電容。
一般這種板子成本問題不會有太多固態電容 ; 能出現幾個已經算罕見的!
-------------
另外 印  V0012 ,220 35T ,我認為是35V220UF ,是我自己想的...沒參考資料。
這個確定是電解電容,因為有罐體上有十字防爆紋。

觀察到其他RCA/HDMI端子,組裝上有限高!更新時注意電解電容的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說明只是我觀察到的不成文慣例:

SMD 型式電解電容,通常印刷的顏色 是黑色。

請問圖片電容印 v1032 100 16j 應是16v100uf嗎?
因版上大部分這款電容用電容表量得10幾 uf應不行要全部更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圖片電容印 v1032 100 16j 應是16v100uf嗎?
因版上大部分這款電容用電容表量得10幾 uf應不行要 ...

我也不好直接判斷   是100uF  還是 10乘10的零次方=10uF
有個間接估計方式不是很準
依據照片那個 DPAK /TO252 封裝 寬度6.5mm 來比較

v1032 100 16j  電容 長度未知  而直徑約 6.3mm (D)
這16V我估它是直徑x長度 DxL    6.3x5.4  =~ 100uF
你可以再自行量 直徑x長度 DxL
CS  系列

35V 那個電容參考 下圖CR  系列

凱美 JAMICON 產品目錄  系列
http://www.jamicon.com.tw/media/ ... pas%20Catalogue.pdf

网友:
插個花~

如果多數都是10UF,應該就是了!! 不可能每顆都剛剛好這個值~~ 參考!!
我當初也是為了這種似固態又似電解搞得很頭痛才買esr表~
圖中3顆100 用esr表量其中左邊一顆阻值有點大0.43歐姆,其他是0~0.01..,
但晶片還沒死之前,他還是濾波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圖片電容印 v1032 100 16j 應是16v100uf嗎?
因版上大部分這款電容用電容表量得10幾 uf應不行要 ...

"看電視時特然沒了畫面和背光, 只有聲音正常"
為什麼沒懷疑是背光有問題? 有用手電筒照看看是否有畫面嗎?

沒防爆紋的, 應該就是固態電容,
可以用電解電容代換,
標示 100 16, 應該就是16V 100uF,

以下是我修好家裡的Panasonic TC-32MPJ,
(原症狀是: 有時無法開機or 看到一半會突然爆音)
16V 100uF固態, 全部換成25V 100uF 125'C電解電容,
還有一些47uF, 也全換 (我沒一顆顆量, 就慢慢換, 沒防爆紋的, 全部換掉)

至於你板子上那些有防爆紋, 外觀卻沒爆的,
我猜他應該沒壞, 壞的是那些100uF 16V的

補充內容 (2019-8-31 10:28 AM):
更正,
沒防爆紋的, 不一定是固態電容,
剛看, 很多SMD電解電容都沒防爆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電視時特然沒了畫面和背光, 只有聲音正常"
為什麼沒懷疑是背光有問題? 有用手電筒照看看是否有畫面嗎? ...

樓上大大真的確定是100UF? 萬一不是呢?
你前面說的很好,我也很納悶! 但樓主提出這個問題,大家都在提供經驗,
你一句話就斷定,能教教小弟嗎或提出規格書? 沒惡意! 僅交流經驗喔~~

ps:你們都是痞酷會員了!! 基本功不說!光是照片橫貼都不遵守,我們這些菜鳥卻要遵守,這論壇真的很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樓上大大真的確定是100UF? 萬一不是呢?
你前面說的很好,我也很納悶! 但樓主提出這個問題,大家都在提供 ...

拆一顆下來量不就知了,
萬一不是, 就換回去就好了,
10uF 16V應該要更小顆,

固態電容和電解電容, 還沒看過用10*10^0uF這種標法,

照片要橫貼, 回文時沒注意到這照片是直的,
sor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電視時特然沒了畫面和背光, 只有聲音正常"
為什麼沒懷疑是背光有問題? 有用手電筒照看看是否有畫面嗎? ...

用手電筒照都無畫面
驅動板有很多電容印有16J 100 (假設容量是100UF),檢查容量大部分有些10,有些20,30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手電筒照都無畫面
驅動板有很多電容印有16J 100 (假設容量是100UF),檢查容量大部分有些10,有些20, ...

前面更正,
沒防爆紋的, 不一定是固態電容,
剛看, 很多SMD電解電容都沒防爆紋,

附檔第一頁順便看一下panasonic FT-V SMD電解電容標示如何標,
Panasonic FT-V_SMD cap.pdf (526.48 KB, 下載次數: 29)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手電筒照都無畫面
驅動板有很多電容印有16J 100 (假設容量是100UF),檢查容量大部分有些10,有些20, ...

如果不是全10UF,那就有可能是100UF,可惜你都沒提供主板電壓就拆電容了!!
我想到一個方法可以參考看看~ 我看這框起來的一腳連到電容,去查框起來相關電路或規格書,
也許能查出甚麼? 順便查框框元件有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全10UF,那就有可能是100UF,可惜你都沒提供主板電壓就拆電容了!!
我想到一個方法可以參考看看~  ...

那個紅框元件沒有短路

楼主:
主板更換了9個16V100UF電容都是這樣,沒畫面可能不關主板事
著機背光亮一下就熄,沒畫面和背光,只有聲音

网友D:
感覺上是背光高壓點燈板或是燈管的問題,先跳線點板,強制點燈看看是否還會熄滅,若還是會,就要測試燈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覺上是背光高壓點燈板或是燈管的問題,先跳線點板,強制點燈看看是否還會熄滅,若還是會,就要測試燈管了 ...

更正型號之前打錯 LA32S8正確
電源板輸出到主板各電壓,發覺圖中5PIN插第5PIN應有24V,量了得5.3V那麼少,不知是否這裡出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