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acbook pro 820 4924-A 未充電問題請教

楼主(2019-08-30):
請教各位前輩
這台是泡水機,不知道水怎麼進去的,只出現在中間??
原本都沒有電源反應
清洗完之後能開機工作都正常,就是電池不能充電
有換過電池也是不能充電,所以確定不是電池問題
在開機狀態下量測各大電感
有發現紅框處電感電容沒有電壓
請前輩們指點我該從何查起?

网友A:
點位圖跟電路圖
先比對看看進水的地方線路 跟電池充電線路(54頁)有沒有重疊 下去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點位圖跟電路圖
先比對看看進水的地方線路 跟電池充電線路(54頁)有沒有重疊 下去查修 ...

回前輩
我比對了泡水的地方是
U7090 C7090 C7091 C7092 R7080
這些原件都是在53頁,與54頁似乎沒有關係(也可能是我看不出有關係,請前輩指點)
但我在開機狀態下去量測,這些原件都有電壓

所以我轉向從沒有電壓的L3095(27頁)去查問題
有查到一些結果
Q3080以前的原件都有約10V電壓,但之後就沒有任何電壓了
所以這顆Q3080讓我覺得很可疑
但是ˊ這頁好像跟充電一點關係也沒有,希望前輩能再多指點一下
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我比對了泡水的地方是
U7090 C7090 C7091 C7092 R7080

ISL6259
適配器供電從A點輸入,經過ISL6259控制的高低端MOS之後,從B點輸出,為系統提供負載供電,同時為電池充電.中間有很多的信號檢測與電流檢測,電壓檢測等一系列電路:如:
1 適配器接口的1-wire信號(適配器與EC通信);
2 適配器輸入電壓檢測(適配器電壓通過電阻分壓發給ISL6259);)
3 輸入電流檢測,在適配器輸入端會有輸入電流檢測,由ISL6259完成,負責監視輸入之電流在適配器所能承受範圍之內。
4 輸出電壓與電流檢測,由ISL6259完成,負責監視輸出之電壓在標準範圍內,輸出電流在限定範圍內,中間的電流調整,由EC通過SMBUS與ISL6259通信,來實現控制;

芯片的工作,首先要得到供電的輸入:2腳DCIN供電輸入後,芯片發出5.1V VDD供電,這裡要注意,5.1V供電是由19腳VDD輸出,供給20腳VDDP,20腳的5.1V供電是高低端門工作的必備條件了(VDDP為內部低端門驅動器供電,所以,沒有此供電,MOS管絕對不會工作),而一般在維修中,沒有此供電或此供電短路,大多數都是由於ISL6259芯片損壞導致的;
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芯片的復位信號,SMB_RST_N,此信號是作為芯片與EC通信的復位信號,不過,芯片要控制MOS管輸出12V供電的話,這個信號一定要有3.3V高電平
而如果沒有PP3V42_G3H的產生,就不會有SMB_RST_N,就不會有12V輸出了.
3腳ACIN:適配器輸入電壓檢測,高於設定電壓值,14腳才會輸出高電平指示信號給EC;
6腳CELL:電池電芯設置信號,用此信號來設置電池的電芯數量,不過這個都是電路預先設置好的,維修測量只要和圖紙一樣就可以了;
10腳,11腳:系統管理總線的兩個信號,與EC通信,必須有3.3V高電平上拉,與電池,EC是連在一起的;
5腳ICOMP,7腳VCOMP:電流環路補償,電壓環路補償,這個也是固定的連接方式,不過這個要仔細,不能有斷路的,否則會導致輸出電壓異常(12V變為4.5V左右);
17腳CSON,18腳CSOP:充電電流監測;)
12腳VHST:內部3.3V供電;
4腳VFRQ:這個腳是用來設置充電狀態的,低電平時,充電電流較小(S0狀態),高電平時,充電會比較快(S5狀態);
26腳SGATE,1腳AGATE:輸入端的開關管控制信號;
27腳CSIN,28腳CSIP:適配器輸入電流監測;
25腳BOOT:高端門驅動器供電,外部連接升壓電容;進水問題這個電容腐蝕的比較常見;
AMON:適配器輸入電流反饋輸出,發給EC;
BMON:電池充電電流反饋輸出,發給EC;
BGATE:電池充電開關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L6259
適配器供電從A點輸入,經過ISL6259控制的高低端MOS之後,從B點輸出,為系統提供負載供電,同時為電池 ...

請問前輩
SMB_RST_N 在哪裡?
我在點位圖上面找不到它

PP3V42_G3H 只有約0.1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前輩
SMB_RST_N 在哪裡?
我在點位圖上面找不到它

ISL6259 13腳

PP3V42_G3H 正常應該是3.3V左右
U7090输出PP3V42_G3H(3.3V电压)=PP3V42_G3H_REG 轉換成PP3V42_G3H

PP3V42_G3H電壓輸出後,要經過U5000來檢測,U5000是一個高精度欠壓檢測器,內部原理如下:
工作原理:input引腳為輸入電壓檢測端,在內部分壓後,與Vref比較,電壓正常時,1腳輸出高電平,電壓低於標準時,1腳輸出低電平。那麼應用在這裡的作用,就是對PP3V42_G3H的檢測,當PP3V42_G3H電壓符合標準後,U5000輸出高電平SMC_RESET_L給EC。
PP3V42_G3H分出另一路,給U5110供電,U5110輸出PP3V3_S5_AVREF_SMC給EC。

PP3V42_G3H分出為EC提供供電:
U5000 U5110
阻值正常嗎

楼主:
引用 楼主:
請問前輩
SMB_RST_N 在哪裡?
我在點位圖上面找不到它

前輩
我測了13腳SMB_RST_N電壓是3.4V

請問我可以用恆流電供去充電池嗎?
電池被我緩慢的檢測速度耗盡了
而且只接電源開不了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輩
我測了13腳SMB_RST_N電壓是3.4V

可以 正負極確認OK接線 慢慢調整充電電壓 先不要超過電池上的標示 注意看電池有沒有在充電 要注意有沒有啟動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正負極確認OK接線 慢慢調整充電電壓 先不要超過電池上的標示 注意看電池有沒有在充電 要注意有沒有 ...

前輩
請問我要怎麼判斷有沒有啟動腳?
假如有啟動腳,我該怎麼觸發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
請問我要怎麼判斷有沒有啟動腳?
假如有啟動腳,我該怎麼觸發它?

123正極 789負極 45 訊號腳 6有可能是啟動腳
就先接正負極看可不可以充電 如果不行就表示有啟動腳 就再加一條地線給啟動腳 就可以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L6259 13腳

PP3V42_G3H 正常應該是3.3V左右

回前輩
U7090 第2腳 PP3V42_G3H_REG 電壓3.4V

接著量U5000第一腳 (這裡有一點不明白,U5000是不是就是EC??,從點位圖上來看第一腳是GND)

往下量U5110 第五腳 PP3V42_G3H_REG 電壓 3.4V
第8腳 PP3V3_S5_AVREF_SMC 電壓 3.29V

請問前輩
U5000 U5110
阻值正常是什麼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U7090 第2腳 PP3V42_G3H_REG 電壓3.4V

對地阻值 看有沒有短路

PP3V42_G3H 有沒有斷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地阻值 看有沒有短路

PP3V42_G3H 有沒有斷線

回前輩
我查了所有點的對地阻值
平均都在400到700左右,沒有短路
但有幾個點阻值比較低
U5000的107腳 阻值只有174
30腳只有240
PP3V42_G3H 的阻值是310

不知這樣是否有異常???

网友B:
PP3V42_G3H正常3.4V
圖紙上會標3.425V
低於3.3或在3.27這裡可能就會不開了
如果是你框的紅色圈圈那邊沒有量到電壓的話
那你應該連充電器的電都沒進去
你電池拔掉單接充電器看看
應該要開機
而且那個電容應該也要量到充電器的輸出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PP3V42_G3H正常3.4V
圖紙上會標3.425V
低於3.3或在3.27這裡可能就會不開了

前輩
你說的沒錯
沒電池是開不了機的
用電池開了機接著充電器,電量也是一直下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輩
你說的沒錯
沒電池是開不了機的

用電池可以開機嗎
沒裝電池要用85W的變壓器就可開機
F7140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電池可以開機嗎
沒裝電池要用85W的變壓器就可開機
F7140檢查看看

回前輩
我用85W充電器也不能開機
還有一個現象,就是我一插上電池不需要按開關就會自己開機,這應該是不正常的

我有檢查F7140是正常的,沒有斷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我用85W充電器也不能開機
還有一個現象,就是我一插上電池不需要按開關就會自己開機,這應該是不 ...

ISL6259 12V有出來嗎
Q7155

SMBUS_SMC_5_G3_SCL
SMBUS_SMC_5_G3_SDA
這幾個訊號查一 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L6259 12V有出來嗎
Q7155

回前輩
Q7155
第5腳 11.3V
第123腳 11.3V
第4腳 9.6V

SMBUS_SMC_5_G3_SCL
SMBUS_SMC_5_G3_SDA
都有測得3.4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Q7155
第5腳 11.3V

你電池用恆流源電供可充電嗎
Q7155電壓是否要到12.6V 才能正常啟動 版上有大大能告知一下嗎
第四腳9.6好像不正常 查一下相關線路
電池接口電壓各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電池用恆流源電供可充電嗎
第四腳9.6好像不正常 查一下相關線路
電池接口電壓各為多少 ...

回前輩
我用恆流電供可充電
從Q7155第4腳往回查到U7100 CHGR_BGATE (16腳)也是 9.6V
接下來就要再請前輩指點一下
我看不出來要往哪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我用恆流電供可充電
從Q7155第4腳往回查到U7100 CHGR_BGATE (16腳)也是 9.6V

看點位圖只經過C71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點位圖只經過C7126

回前輩
C7126也是9.6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C7126也是9.6V

C7126 或Q7155 拆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7126 或Q7155 拆掉呢

回前輩
C7126拆掉一樣是9.6V
Q7155我要用熱風槍拆,晚一點給您回復

再請問一下,拆掉之後Q7155是測空腳嗎?

网友B:
我個人認為你不要去看Q7155
我看是衝電器的電根本沒進到主板
你開機都是在吃電池的電
你可以用電池開機後去看電源選項
看有沒有電池資訊
然後在接上充電器看看能不能抓到充電器資訊
如果充電器資訊有了但是不充電在考慮其他問題
也有可能你充電接口壞了
最重要的是
充電器上的燈到底有沒有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個人認為你不要去看Q7155
我看是衝電器的電根本沒進到主板
你開機都是在吃電池的電

回前輩

電源和電池都有偵測到
電源接頭亮橘燈,不充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電源和電池都有偵測到

ISL6259 2/19/20/12/3/14/6引腳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L6259 2/19/20/12/3/14/6引腳數據

回前輩
ISL6259
2腳 15.8V
19腳 5.5V
20腳 5.5V
12腳 0V
3腳 0V
14腳 0V
6腳 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ISL6259
2腳 15.8V

變壓器電源沒過來
D7105先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電源沒過來
D7105先檢查

回前輩
D7105三支腳都有16.7V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D7105三支腳都有16.7V

R7110 R7111 C7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電源沒過來
D7105先檢查

回前輩
突發狀況
當我在測D7105的時候突然聽到有元件燒掉的聲音,而且傳出燒焦味
立馬斷電,大概聞了一下味道感覺是在U7100或U3090附近但無法確定是哪一個元件
U7100 我測了19/20腳都有5.5V電壓
U3090各腳位就好像完全沒電壓

我後來把板子裝回去還是能開機進系統沒問題
但是充電頭的燈號不顯示了

R7112 0V
R7111 0V
C7111 0V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突發狀況
當我在測D7105的時候突然聽到有元件燒掉的聲音,而且傳出燒焦味

D7105 2腳 到R7110
上面打錯打成7112
有沒有電壓 如沒有電壓檢查有沒有斷線

充電頭燈號不亮 利用點位圖往回查 可能是剛剛燒掉的元件

楼主:
回前輩
D7105 2腳到 R7110 有16.7V沒問題

再請前輩指點一下
充電燈號是由誰管呢?我不知道從何查起
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D7105 2腳到 R7110 有16.7V沒問題

你看點位圖燈號是哪顆元件 在看元件相連線路下去查
R7110 一邊16.7V 另一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點位圖燈號是哪顆元件 在看元件相連線路下去查
R7110 一邊16.7V 另一邊呢 ...

回前輩

可否請您開導一下我怎麼找燈號元件?

R7110另一邊沒電壓
是代表電阻燒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可否請您開導一下我怎麼找燈號元件?

可能有零件短路 R7110 R7111 C7111 U7100
我不知道你燈號在哪 所以要你看點位圖 反向查回來
把燈號所在位置拍張照片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零件短路 R7110 R7111 C7111 U7100
我不知道你燈號在哪 所以要你看點位圖 反向查回來
把燈號所在位 ...

回前輩
我指的燈號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我指的燈號是

看變壓器電源線接在主板哪裡下去查

U7001測一下各腳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變壓器電源線接在主板哪裡下去查

U7001測一下各腳電壓

回前輩
ADAPTER_SENSE 是不是就是燈號?

U7000 U7001 各腳都沒有電壓
F7005 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ADAPTER_SENSE 是不是就是燈號?

你的問題現在應該在電路圖53頁
剛好是你先前進水的地方
J7000 各腳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問題現在應該在電路圖53頁
剛好是你先前進水的地方
J7000 各腳電壓

回前輩
J7000
1 2 腳 16.7V
其他3456都沒電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J7000
1 2 腳 16.7V

你就查6腳相關線路
有可能是U7000燒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查6腳相關線路

感謝前輩細心指點
我會很快去找零件來做更換,再上來回報結果

請問一下前輩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原件?
拆下來後有沒有辦法測試好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細心指點
我會很快去找零件來做更換,再上來回報結果

MAX9940為信號線過壓保護器
你把它拆掉再去量各腳電壓

你進水的地方還包含U7001 tc7sz08feape
也要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9940為信號線過壓保護器
你把它拆掉再去量各腳電壓

回前輩
U7000拆掉之後上充電器測試
各腳位都沒有電壓
4腳有約0.6V的電壓
請問前輩
SYS_ONEWIRE 跟U5000的關係是什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U7000拆掉之後上充電器測試
各腳位都沒有電壓

充電燈控制是SMC SYS_ONEWIRE 經過門電路u7000控制的,u7001給u7000供電 所以沒電出來檢查U7001
U5000 - 系統控制器

你現在的問題應該是在紅色圈圈迴路裡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U7000拆掉之後上充電器測試
各腳位都沒有電壓

U7000應該算SMC跟充電器的溝通橋樑
同時也是界定有沒有充電器連接上
好讓SMC判斷要不要去給電池充電
你U7000的PIN 4量到0.6V
應該是SMC沒有偵測到U7000
基本上U7000在的PIN 4可以量到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電燈控制是SMC SYS_ONEWIRE 經過門電路u7000控制的,u7001給u7000供電 所以沒電出來檢查U7001
U5000 -  ...

請教前輩
我檢查的時候發現R7029有點氧化破損
所以把它拆下來檢查,雖然阻值2.0K正常但是接腳已經氧化脫落
現在焊不回去了,我想找一顆替代品
但是要找一顆一模一樣的有點困難
我可以找一顆阻值稍為高一點點的替換上嗎?
例如:2.3K,這是目前我找到最相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教前輩
我檢查的時候發現R7029有點氧化破損
所以把它拆下來檢查,雖然阻值2.0K正常但是接腳已經氧化脫 ...

你可以試試如同上面大大所說有電的時候可以量到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試試如同上面大大所說有電的時候可以量到3.3V

回前輩
現在的狀況是這樣
我發現U7000第4腳與R7029 pin2斷開了,我用飛線接回去
然後我還從廢板上拆了U7000來換上去
然後開機量電壓,U7000第4腳沒有電壓

開始查U7001
第5腳PP3V42_G3H有3.4V
第4腳沒有電壓給U7000
請問SMC_BC_ACOK是做什麼用途?有可能是它壞了嗎?
我正在拼命找這個原件怕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現在的狀況是這樣
我發現U7000第4腳與R7029 pin2斷開了,我用飛線接回去

SMC_BC_ACOK(適配器檢測信號)
R5187 檢查看看

网友B:
SMC_BC_ACOK是U7100送出來給U7000跟SMC告訴他們說ACOK(充電器OK)
反正就是告訴他說欸欸欸,充電器就位囉
這麼說好了
SMC(U5000)的A部門(SYS_ONEWIRE)在問U7000你們那邊準備好了沒
所以電路圖上寫<BI>
U7000接收到U7100送來的SMC_BC_ACOK_VCC
才送出訊號經由PIN 4去告訴SMC說SYS_ONEWIRE有了
同時由PIN 5去告訴充電器說你可以亮燈了
U7000的工作過程大概會是這樣
我也沒辦法完整的敘述

你這狀況本來是可以開機的話應該跟這部分沒關係
因為燈會亮
這也是我問你燈有沒有亮的原因

但是因為你這樣接上充電器又不會自己開機
就是這些泡水的地方處理好
因為這台機器本身是接上充電器會自己開機的

如果你現在量SMC_BC_ACOK沒有3.3V
那你應該要去查U7100
因為它沒有給出來
U7100看電路圖它是在管充電跟產生PPUBS_G3H這主要供電的
基本上不充電不認電池或是PPBUS_G3H浮動
都跟他有關係,但是這也沒有絕對,純屬我個人判斷而已

我是你的話會選擇把泡水的部分清掉
焊點補焊,PIN腳不見就是先補點
省事的話就是泡水的元件全部換掉
省錢的話就是先補焊點
確定整個電路結構是完整的
完整的電路結構還是有問題的話再來排查元件本身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C_BC_ACOK是U7100送出來給U7000跟SMC告訴他們說ACOK(充電器OK)
反正就是告訴他說欸欸欸,充電器就位囉
這 ...

前輩
感謝您生動精闢的解說
我的燈在一次莫名其妙出現小爆炸跟燒焦味後就不亮了
而且目視看不出來是哪裡燒掉
所以我目前的狀況應該是被火上加油
已經搞得很燒我腦了還給我燒東西
到現在都還不確定是哪個原件燒了,但慶幸的是目前為止還是能開機

我目前的想法是要把U7001給換掉
但是正煩腦找不到零件
目前我手邊有幾塊廢板,用放大鏡找原件好累
而且有些絲印編號已經看不清楚了

所以我有個想法
我有幾塊apple廢板,能否請前輩提供一下電路跟點位圖讓我好找一點??
可以的話我就把板號整理出來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
感謝您生動精闢的解說
我的燈在一次莫名其妙出現小爆炸跟燒焦味後就不亮了

把廢版編號打上來

网友A:
當接入AC 時產生-PP18V5 _DCIN_CONN 適配器電壓

PPDCIN__S5_CHGR_ISOL
此電壓首先經D7105 產生CHGR_DCIN 加至U7100(電池充放IC)的第2 腳做為主供電,再經電阻R7110 和R7111 分壓後產生CHRG_ACIN(適配器檢測輸入信號)加至芯片第3 腳,告訴IC AC 已接入。
U7100 檢測到AC 插入後,便會從14 腳輸出高電平的=CHRG_ACOK(適配器檢測輸出)信號
此信號經跳線轉換為SMC_BC_ACOK
他兵分兩路一路給U5000
一路回到AC插頭
原裝適配器上有個檢測信號ADAPTER_SENSE
U5000就是通過這個信號去檢測適配器輸入電流的情況,正常當插入AC 時,上面有個指示燈就會亮綠燈,表示正常。亮紅燈表示正在充電,如果指示燈不亮,說明U5000 檢測輸入電壓不正常,可能存在過流等情況,是不會控制觸發上電的。實現這一功能的檢測電路。

楼主:
回前輩
820-2567-A
820-2936-B
820-2850-A
820-00165-A

楼主:
各位前輩
狀況更新

我把R7110 R7111 逐一拆掉並對空腳打對地阻值
發現他們是短路的
然後我測了拆下的原件都正常
所以我懷疑U7100燒了
希望廢板上有可替換的原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820-2567-A
820-2936-B

Apple A1342=1=051-7982_K84_820-2567-A.rar (1.79 MB, 下載次數: 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接入AC 時產生-PP18V5 _DCIN_CONN 適配器電壓

PPDCIN__S5_CHGR_ISOL

回前輩
狀況更新
我換掉U7100後燈號回來了
系統也有認到充電器跟電池
但是仍然不充電
請問還有哪些細節我沒查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狀況更新
我換掉U7100後燈號回來了

U7100 2 3 10 11 12 13 14 15 19 20 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U7100 2 3 10 11 12 13 14 15 19 20 電壓

回前輩
U7100

2腳 14.6V
3腳 7.5V
10腳 3.4V
11腳 3.4V
12腳 0.05V
13腳 3.4V
14腳 3.4V
19腳 5.4V
20腳 5.5V

网友A:
3腳 應該是3.3 15腳電壓 6腳電壓 1腳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3腳 應該是3.3 15腳電壓 6腳電壓 1腳電壓

回前輩
再次確認一次3腳是7.5V
1腳 0V
6腳 0.2V 會浮動
15腳 0.16V

請問前輩
我好不容易拿到ACOK了卻還是不能充電
請問1 6 15 腳又是代表什麼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再次確認一次3腳是7.5V
1腳 0V

R7110 R7111 先看看有沒有零件換 25腳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R7110 R7111 先看看有沒有零件換

回前輩
要換應該是有的
但是我這兩顆都有拆下來測阻值
結果都很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要換應該是有的
但是我這兩顆都有拆下來測阻值

那C7111 25腳電壓 C7125有無短路 R7110兩邊電壓
SYS_ONEWIRE 這個電壓
L7095兩邊電壓

网友C:
您可以量一下R1751跟R7152的阻值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C7111 25腳電壓 C7125有無短路 R7110兩邊電壓

回前輩
U7100 25腳 11.1V
C7111 pin1 7.5V pin2 0V
R7110 pin1 7.5V pin2 16.7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U7100 25腳 11.1V
C7111 pin1 7.5V pin2 0V

SYS_ONEWIRE 這個電壓
L7095兩邊電壓
C7125有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S_ONEWIRE 這個電壓
L7095兩邊電壓
C7125有無短路

回前輩
L7095 兩邊都是3.4V
C7125打對地阻直沒有短路
pin1 500多 pin2 12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L7095 兩邊都是3.4V
C7125打對地阻直沒有短路

上面大大請你測量一下R1751跟R7152的阻值

SYS_ONEWIRE 這個電壓
R7110 R7111 C7111 都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可以量一下R1751跟R7152的阻值對嗎?

前輩
先抱歉沒看到您的回覆
R7151 pin1 600 pin2 130
R7152 兩邊都500多

网友C:
不是對地阻值,直接量電阻2端,一個是2.2歐姆,一個是0歐姆,應該是r7151有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對地阻值,直接量電阻2端,一個是2.2歐姆,一個是0歐姆,應該是r7151有異常

回前輩
您說得沒錯
我拆下R7151後測量阻值應該要是2.2卻變成16歐姆
等等就來換掉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大大請你測量一下R1751跟R7152的阻值

回前輩
除了R7110我找不到料沒有換
但是拆下來測阻值正常
R7111 C7110都換掉了
現在這三顆電壓變成4V
SYS_ONEWIRE 這個電壓3.4V

R7151也換掉了,電壓是11.3V
但是還是不充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除了R7110我找不到料沒有換
但是拆下來測阻值正常

ISL6259 12腳電壓
從L7095 PP3V42_G3H_REG開始查 之前進水的地方有經過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L6259 12腳電壓
從L7095 PP3V42_G3H_REG開始查 之前進水的地方有經過的零件

前輩
我參考點位圖把有泡水關聯的地方都測了
麻煩前輩幫我看一下哪邊有問題
我還太淺沒辦法找出問題
L7095 兩邊都3.4V

U7090
第2 4 腳3.4V
第1腳 1.25V
第6腳 16.2V
U7090第3腳7.25V正常嗎?

U7001
第5腳 3.4V
第1 2 4腳 3.4V

U7000
第1 4 5 腳 3.4V

J7000
第6腳 3.4V

U7100
第12腳 0V
第14腳 3.4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輩
我參考點位圖把有泡水關聯的地方都測了
麻煩前輩幫我看一下哪邊有問題

L7095到U7100 12腳是不是斷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7095到U7100 12腳是不是斷線了

回前輩
您說得沒錯
它們斷線了
請進一步指導我該怎麼查下去?
我感覺就差這裡了
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您說得沒錯
它們斷線了

你看點位圖 相連的元件 附近元件有沒有電
C7102 R7102 R7112 C7008 C7010

我感覺是斷在紅色這個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點位圖 相連的元件 附近元件有沒有電
C7102 R7102 R7112 C7008 C7010

回前輩
U7090 U7000 U7001前被標示的周邊零件都有電壓

U7100的12腳周邊零件都沒有電
請問一下PP3V42_G3H_CHGR是從哪個原件傳過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U7090 U7000 U7001前被標示的周邊零件都有電壓

電路圖搜尋PP3V42_G3H_CHGR 你框框裡面不是有寫68頁
它是由PP3V42_G3H_REG 轉化來的 第53頁
L7095 所以你可以從L7095 飛線過去
我上面有標示紅點的地方測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圖搜尋PP3V42_G3H_CHGR 你框框裡面不是有寫68頁
它是由PP3V42_G3H_REG 轉化來的 第53頁
L7095 所以你 ...

請問前輩

動手前好奇請教一下
以下這兩種飛法有沒有差別?
因為我想挑沒有原件的地方去連比較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前輩

動手前好奇請教一下

都依樣 沒差別

楼主:
回前輩
飛線工作完成
R7102 C7102 R7112都有3.4V
仍然是不充電

但有改變一件事情,就是我上電池的時候不會自己開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飛線工作完成
R7102 C7102 R7112都有3.4V

U7100 1腳 6腳 電壓

楼主:
回前輩
U7100
1腳 0V
6腳 3.4V

R7186 pin1 6.8V pin2 0V

网友A:
量一下Q7155各腳電壓
U7100 10 11 16腳 電壓
L7130 電壓
F7140 電壓

PPDCIN_G3H_ISOL,經過D7105和R7105供電給U7100的2號腳DCIN,此引腳為此芯片的主供電輸入腳位,此芯片得到主供電之後,在內部進行線性穩壓,在19腳輸出5.1V線性電壓PP5V1_CHGR_VDD,這個5.1V供電主要用於充電芯片內部上管驅動輸出自舉,以及下管驅動輸出和內部其他模塊供電,然後經過R7101供電給20腳供電,在實際維修中,如果充電芯片的第19腳VDD沒有5.1V輸出,芯片肯定不會正常工作,大多是芯片內部損壞,VDDP腳位和BOOT相連PDCIN_G3H_ISOL經過電阻R7110=130K和R7111=46.4K分壓之後給CHGR_ACIN供電,此引腳為適配器電壓檢測腳位,門檻電壓=3.2V,當檢測到適配器插入之後電壓正常之後,將AGATE下拉致地。CSIP和CSIN為適配器電流檢測腳位;12腳VHST是充電芯片內部SM模塊供電腳位,13腳SMB_RST_N,芯片內部系統管理總線模塊的復位信號,充電管理芯片復位腳位SMC_RESET_L,正常工作時,此復位信號必須由PP3V42_G3H上拉為高(做過實驗,在沒有EC的情況下,SMB_RST_N這個信號只要為高電平,充電芯片照樣可以控制產生8.5V公共點電壓,但是不充電,因為沒有EC、沒有使能、識別不到電量。如果沒有PP3V42_G3H上拉,或者說當SMB_RST_N為低電平的時候,連8.6V公共點都不會產生);SCL和SDA是兩條系統管理總線,這兩條總線是和充電接口和EC進
行通訊,當EC芯片通過這兩條總線讀取到電池電量不足時,發出充電使能信號,通過兩條系統總線給U7100芯片,拉低16號腳
CHGR_BGAT
為低電
平,Q7155的123腳為
L7130的電壓
為8.5V,CHGR_BGAT為低電平,Q7155導通,PPVBAT_G3H_CONN

電壓到達電池接口,然後對電池進行充電;當充電的同時,L7130發出的電壓到達精密取樣電阻R7150,
然後到達U7100的17CHGR_CSO_N 和18腳CHGR_CSO_P
,此兩個引腳對充電電流進行檢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Q7155各腳電壓
U7100 10 11 16腳 電壓
L7130 電壓

回前輩
依照您的解釋
我測量了所有原件電壓如下
Q7155
1 2 3 5 pin 11.1V
4 pin 1.7V (應該要8.5V)

U7100
10 11 13 pin 3.4V
16 17 pin 1.7V
2 pin 15.9V
19 20 pin 5.5V

L7130
11.4V

F7140
11.4V

D7105 R7105
16.3V

R7110
2 pin 4V

R7111
1 pin 4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依照您的解釋
我測量了所有原件電壓如下

R7150 檢查一下
U7100 18腳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R7150 檢查一下
U7100 18腳電壓

回前輩
R1750 四個腳都是11.1V

U7100 18pin 2.2V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R1750 四個腳都是11.1V

你單獨給電池充電 恆流源是幾V

楼主:
回前輩
我是用12V 900毫安培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我是用12V 900毫安培充

所以從U7100 25腳 開始查 經過C7125 再到L7130  R7150 給電池充電 應該要有12V
Q7130也要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從U7100 25腳 開始查 經過C7125 再到L7130  R7150 給電池充電 應該要有12V
Q7130也要查 ...

回前輩
我查到U7100 第21腳 CHGR_LGATE沒有電壓
所以Q7130 第八腳也沒有電壓
U7100跟Q7130 CHGR_UGATE 都有11.4V

其它原件腳位都有11.4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我查到U7100 第21腳 CHGR_LGATE沒有電壓
所以Q7130 第八腳也沒有電壓

U7100 2腳電壓現在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U7100 2腳電壓現在是多少

回前輩
U7100 2腳 15V

网友A:
太低
應該要有16.5V
去查一下相關連線路
先查D7105 R71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低
應該要有16.5V
去查一下相關連線路

回前輩
D7105三腳都16.7V

R7105
1腳 16.5V 2腳 14.7V
是代表這顆電阻有問題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D7105三腳都16.7V

R7105 或C7105
就換換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7105 或C7105
就換換看

回前輩
我找不到可替換的相同原件
請問有沒有可替代的其他原件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我找不到可替換的相同原件
請問有沒有可替代的其他原件呢?

你哪一顆找不到
r7105 820-2936a r5030 有
c7105 820-00165 c7105 c7501 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哪一顆找不到
r7105 820-2936a r5030 有
c7105 820-00165 c7105 c7501 有

回前輩
C7105跟R7105換掉後電壓有到16.5V了
檢查拆下來的零件發現R7105阻值變成470多歐姆
正常應該是20歐姆,所以確定它壞了

目前開機測試仍然是不充電
再次請前輩指導
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C7105跟R7105換掉後電壓有到16.5V了
檢查拆下來的零件發現R7105阻值變成470多歐姆

96樓的電壓再去測量一下

當EC芯片通過這兩條總線讀取到電池電量不足時,發出充電使能信號,通過兩條系統總線給U7100芯片,拉低16號腳
CHGR_BGAT
為低電
平,Q7155的123腳為
L7130的電壓
為8.5V,CHGR_BGAT為低電平,Q7155導通,PPVBAT_G3H_CONN

電壓到達電池接口,然後對電池進行充電;當充電的同時,L7130發出的電壓到達精密取樣電阻R7150,
然後到達U7100的17CHGR_CSO_N 和18腳CHGR_CSO_P
,此兩個引腳對充電電流進行檢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96樓的電壓再去測量一下

當EC芯片通過這兩條總線讀取到電池電量不足時,發出充電使能信號,通過兩條系統 ...

回前輩
測量結果
是U7100 21腳 CHGR_LGATE 沒有電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測量結果
是U7100 21腳 CHGR_LGATE 沒有電壓

當檢測到適配器插入之後電壓正常之後,將AGATE下拉致地

CHGR_ACIN供電,此引腳為適配器電壓檢測腳位,門檻電壓=3.2V,當檢測到適配器插入之後電壓正常之後,將AGATE下拉致地。CSIP和CSIN為適配器電流檢測腳位;12腳VHST是充電芯片內部SM模塊供電腳位,13腳SMB_RST_N,芯片內部系統管理總線模塊的復位信號,充電管理芯片復位腳位SMC_RESET_L,正常工作時,此復位信號必須由PP3V42_G3H上拉為高(做過實驗,在沒有EC的情況下,SMB_RST_N這個信號只要為高電平,充電芯片照樣可以控制產生8.5V公共點電壓,但是不充電,因為沒有EC、沒有使能、識別不到電量。如果沒有PP3V42_G3H上拉,或者說當SMB_RST_N為低電平的時候,連8.6V公共點都不會產生);SCL和SDA是兩條系統管理總線,這兩條總線是和充電接口和EC進
行通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檢測到適配器插入之後電壓正常之後,將AGATE下拉致地

回前輩
我的CHGR_ACIN 是4V 這樣好像不正常
有沒有可能是 R7110有問題?
因為我測了 D7105三邊都是16.5V
但走進R7110之後另一邊就變4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我的CHGR_ACIN 是4V 這樣好像不正常
有沒有可能是 R7110有問題?

你認為有問題就拆下來測量或找零件換換看
L7130兩邊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認為有問題就拆下來測量或找零件換換看
L7130兩邊電壓

回前輩
我忘記R7110我已經換過測過沒問題了...
應該不是它的問題,我的功力實在是太淺
L7130 11.1V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我忘記R7110我已經換過測過沒問題了...
應該不是它的問題,我的功力實在是太淺

Q7130各腳電壓

楼主:
回前輩
Q7130
1腳 11.1V
2 3 4 腳 16.5V
8腳 0V
9腳 16.3V
10腳 11.1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Q7130
1腳 11.1V

U7100 6 13 電壓
你把L7130拆掉 再去測量電壓 如果還是11.1V 就把C7125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U7100 6 13 電壓
你把L7130拆掉 再去測量電壓 如果還是11.1V 就把C7125換掉

回前輩
U7100 6 13腳 3.4V
L7130對我來說比較不好拆
所以我直接把C715換掉了還是11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U7100 6 13腳 3.4V
L7130對我來說比較不好拆

基本條件都有了 還不能充電 有可能問題在下圖 或者EC

楼主(2019-10-01):
引用 网友A:
基本條件都有了 還不能充電 有可能問題在下圖 或者EC

請問前輩
U7100 CHGR_LGATE是哪裡控制的?
這腳一直沒有電壓

而從 U7100 CHGR_UGATE出來的電壓就是 11.1V
我覺得問題出在U7100或之前,但不知道是哪裡?
請前輩幫我解惑一下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前輩
U7100 CHGR_LGATE是哪裡控制的?
這腳一直沒有電壓

CHGR_LGATE 條件滿足後 是接地狀態
你沒認真看我發的文章
116樓那些電容電阻去檢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