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GL552VW 燒毀零件求識別

楼主(2019-08-31):
請問各位前輩是否有此主板的點位圖或是料件資料
目前這台筆電能夠正常開機
但是筆電螢幕並不會有畫面
外接螢幕仍然可以正常顯示且開機

有一個零件在測試中燒毀
上面JP4501是否指的是跳線的意思?
感謝各位前輩的幫忙~

网友A:
L4502 NBS_L0603_H37_000S
點位圖
Asus GL552VW r20.rar (211.85 KB, 下載次數: 37)

网友B:
好像沒有電路圖?

參考 JP4601 有元件嗎?

Asus GL552VW RG.pdf

1.23 MB, 下載次數: 36

226.7 KB, 下載次數: 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L4502 NBS_L0603_H37_000S
點位圖

感謝獅子魚大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沒有電路圖?

參考 JP4601 有元件嗎?

JP4601是有元件的
從燒焦的元件看來似乎是個電阻

网友C:
剛好今天要維修這一台 知道有沒有這一台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剛好今天要維修這一台 知道有沒有這一台的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剛好今天要維修這一台 知道有沒有這一台的BIOS

沒量一下阻值多少?會不會是 0Ω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沒量一下阻值多少?會不會是 0Ω ?

那一顆好像是貼片電感80或120 OHM

网友:
用BB檔 下去量就一直在叫了, 用200 OHM 下去量 都是0

网友:
感謝獅子魚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一顆好像是貼片電感80或120 OHM

還真不知道去哪裡拆電感下來補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