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卡龍電子計時器1.5V改鋰電池

楼主(2019-08-31):
1.年紀越大,記性越差,約十幾年前用的倒數計時繼電器+門鈴蜂鳴器(轉盤式較不怕水),也用了十幾年了,最近煮飯的反應眼睛不好,刻度調不準(已用貼紙貼過較清晰),要大一點數字的,不然要罷工了。

2.於是買了兩個馬卡龍彩色電子計時器,使用4號電池1顆。

3.結果用了1個月左右,開機1秒鐘,螢幕就熄滅了,以為沒電,電池檔量還有1.2V,不是電池問題,原來是開關積碳,電阻高,清乾淨用學姊牌接點油,完修後,想說既然動手了,就改鋰電池吧!一般舊手機電池950MA太大了。

4.找到一個不知哪裡拆下的小鋰電池,3.7V300MA。

5.內部照

6. 1.5V要改鋰電池,用二極體降壓沒成功,之前在老大的帖子中,upchome大說可用用XC6206P152MR低壓差LDO來改。大老花眼,怕掉地上找不到,先焊在洞洞板上,

7.輸出焊一個1UF電容。

8.裝上後,考慮充電問題,電池有保護板,可免考慮電壓過沖放問題。

9.充電器用以前舊手機回收的,改過的捕蚊拍,無線電話等等…全用這個有接2P公用接頭,先插上試試,XC6206P152MR最大耐壓6V,輸出1.5V。

10.差點忘了電流,充電器電流約100MA,考慮方便性,用電阻外接限流,33R輸出約32MA,就這樣吧!

11.完工,用了十幾天,感覺還不錯,唯一缺點是充電器充電時電流,用10C充電30MA電流太小,不會亮紅燈,所以要自已衡量時間,反正衝再久,也不會過衝,就這樣用看看。

*****又到月底,又是假日,提醒大家點公狗,衝業績,幫老大拚一下經濟*****

网友A:
首先辛苦了,多練習是增加經驗值的不二法門。

雖然玩玩是所謂。但還是講一句,鋰電直降到 1.5V 供設備使用,要多多考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辛苦了,多練習是增加經驗值的不二法門。

雖然玩玩是所謂。但還是講一句,鋰電直降到 1.5V 供設備使用 ...

請問老師要考濾那些,能分享指導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老師要考濾那些,能分享指導嗎?

可能是您沒有用示波器?
不入法眼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您沒有用示波器?
不入法眼的意思。

這種小巫,也要用示波器嗎?給個理由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小巫,也要用示波器嗎?給個理由吧!

重點在不入法眼。
行動裝置有幾億台,有極大部份是用鋰電池+LDO降壓供電,所以只想到那個不能使用的理由。

网友C:
這種小電流電路用鋰電池應該用到天荒地老了吧? 或許可以考慮AAA鋰電池,上面還有USB充電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小電流電路用鋰電池應該用到天荒地老了吧? 或許可以考慮AAA鋰電池,上面還有USB充電口。

長知識了,有這種東西,,來找找看不知價格親民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種小電流電路用鋰電池應該用到天荒地老了吧? 或許可以考慮AAA鋰電池,上面還有USB充電口。

我是沒有看過這種鋰電池,所以不好評論,不過有沒有可能是裡面還是3.7V的鋰電池,但它多加了一個充電Micro USB孔及輸出降壓成1.5V的電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是沒有看過這種鋰電池,所以不好評論,不過有沒有可能是裡面還是3.7V的鋰電池,但它多加了一個充電Micr ...

裡面是3.7V的鋰電池,降壓成1.5V輸出,之前看過拆機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種小電流電路用鋰電池應該用到天荒地老了吧? 或許可以考慮AAA鋰電池,上面還有USB充電口。

長知識的查了一下露天一顆賣13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沒有看過這種鋰電池,所以不好評論,不過有沒有可能是裡面還是3.7V的鋰電池,但它多加了一個充電Micr ...

哩哩六六無知的問一下海賊
如果是這樣
3.7V轉用在1.5V
是不是有點浪費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裡面是3.7V的鋰電池,降壓成1.5V輸出,之前看過拆機帖。

如果真是這樣就不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哩哩六六無知的問一下海賊
如果是這樣
3.7V轉用在1.5V

這是當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老師要考濾那些,能分享指導嗎?

答案已經出來了……這次運氣好很快就有解答也是要歸功於樓主的個人魅力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案已經出來了……這次運氣好很快就有解答也是要歸功於樓主的個人魅力高。 ...

感謝老師前輩們指導,老花又遲鈍,終於了解了,壓差太大,易發熱,較危險。

网友F:
直上4v會不會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上4v會不會有問題

學理科沒研究精神,就要有查資料的毅力,不然等我試了再告訴你,也許你能找到更好的答案,剛用不久。
補充; 要是可行,那如一些低壓穩壓1117 等,是否可改用這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學理科沒研究精神,就要有查資料的毅力,不然等我試了再告訴你,也許你能找到更好的答案,剛用不久。
補 ...

電流這麼小的電器,電阻分壓可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流這麼小的電器,電阻分壓可行嗎

應考慮待機的消耗電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老師前輩們指導,老花又遲鈍,終於了解了,壓差太大,易發熱,較危險。 ...

嗯……以這個場合來說,這個結論其實並不恰當。因為情況不適用在這裡。

試著注意一下計時器的電池可使用時間出現了什麼樣的差異?雖然低功耗設備裝一次電池還沒用光東西就壞掉了是很常見,假設不考慮這種情況的話。

网友C:
抱歉,我沒注意到AAA鋰電池才400mah,比真正的鹼性電池還少很多,所以只賺到換電池費用,並沒有延長時效... 另外,電池內的LDO靜態消耗也是一個問題,總之這類的電池或許不適合樓主的場合。

PS.AAA鋰電池裡面應該就是2/3 AAA小鋰電加上轉換版而成

网友:
只有機械式電子鐘需考慮電池內阻問題,以這個例子電池內阻無影響,其它降壓方式失敗的原因是,計時器有蜂鳴器,所以電流變化太大,無法穩壓而失敗。
另外計時工作電流幾十uA,蜂鳴器叫時幾mA,所以沒有發熱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抱歉,我沒注意到AAA鋰電池才400mah,比真正的鹼性電池還少很多,所以只賺到換電池費用,並沒有延長時效... ...

AAA鋰電池正確說法是3.7V 400mah,如不算轉換效率,其電容量是400mah*(3.7/1.5)。
大陸做AAA鋰電池內大多是開關式穩壓器。但是品質不一,有的工作電流很高,所以低電流工作下,反而不如用LDO。

网友:
引用 网友B:
AAA鋰電池正確說法是3.7V 400mah,如不算轉換效率,其電容量是400mah*(3.7/1.5)。
大陸做AAA鋰電池內大多 ...

我買過 1/3 AAA,記得好像是只有3.7V/200mah左右(實測170mah),所以1.5V/400mah應該是合理預估值。如果是2/3 AAA會更多,剛好是3.7V/400mah。

网友:
前幾天去朋友那裡,看他在換伺服器的"電池",我眼睛還沒有這麼差吧!這那是電池?我還把它拍照起來哩!

伺服器裡面的電池也有用兩個超級電容串聯代替。

wish 眼睛怎麼變好了?其實是因為拿起來怎麼那麼輕?仔細一看,其中一組還爆漿,我才真的確定它是超級電容。

网友:
勁量有出過AA AAA 1.5v鋰電池歐,價格比較貴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考慮待機的消耗電流。

喔.對喔..純粹計時不叫就只要幾uA, BB叫起碼10mA
看來只能拿一個作犧牲準備, 然後直上4V電池才有機會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