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電阻零件

楼主(2019-08-31):
大家好,我是電子外行

我前陣子買了兩組LED燈

但是我現發他們的亮度不一樣,於是我就把他拆開之後,主板裡面有一個電阻型號是不一樣的

請問,這兩種電阻是可以互換的嗎?

我可以直接把這兩種電阻換成一樣的嗎?

网友A:
兩個是一樣的阻值, 都是10Kohm.
大大若要驗證, 可以將兩者對換看亮度有沒有改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個是一樣的阻值, 都是10Kohm.
大大若要驗證, 可以將兩者對換看亮度有沒有改變... ...

感謝感謝,果然內行人一看就知道

那我來換換看好了

我粗手粗腳希望不要弄壞它,呵呵

网友:
可以先量一下LED燈珠的電壓、電流的~說不定是LED的差異,跟驅動電源無關~

网友:
新手發帖

网友B:
第二張相片電阻是010,是10 ohm,這一組應該是最亮的. 所以兩組的電阻是不相同. 可能是製造時錯誤.

网友C:
感覺是一顆為 5% 的電阻 標示為 103 , 一顆為 1%的電阻 標示為 01D(這個用猜的)
可以先用電表量測一下~兩顆阻抗是否一樣~

网友:
SMD 晶片電阻阻值標示方法

1.E-24 標示方法
E-24 標注法有兩位有效數字,精度在±2%(-G),±5%(-J),±10%(-K)
(1) 常用電阻標注
XXY XX 代表底數,Y 代表指數
例如
470 = 47Ω
103 = 10kΩ
224 = 220kΩ
(2) 小於 10 歐姆的電阻的標示
用 R 代表單位為歐姆的電阻小數點,用 m 代表單位為毫歐姆的電阻小數點
例如
1R0 = 1.0Ω
R20 = 0.20Ω
5R1 = 5.1Ω
R007 = 7.0mΩ
4m7 = 4.7mΩ

2.E-96 標注方法
E-96 標示法有三位有效數字,精度在±1%(-F)
(1) 常用電阻標示
XXXY XXX 代表底數,Y 代表指數
例如
4700 = 470Ω
1002 = 10kΩ
1003 = 100kΩ
2203 = 220kΩ
(2) 小於 10 歐姆的電阻的標示
用 R 代表單位為歐姆的電阻小數點,用 m 代表單位為毫歐姆的電阻小數點
例如
1R00 = 1.00Ω
R200 = 0.200Ω
5R10 = 5.10Ω
R007 = 7.00mΩ
4m70 = 4.70mΩ

3.E-96 Multiplier Code 標示法
XXY
XX 代表底數的代碼,具體數值可從 Multiplier Code 表中查找
Y 代表指數的代碼,具體數值也要從 Multiplier Code 表中查找
例如
01C = 10kΩ (代碼01=100 ; C=2次方)

SMD 晶片電阻阻值標示方法.pdf (332.21 KB, 下載次數: 4)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張相片電阻是010,是10 ohm,這一組應該是最亮的. 所以兩組的電阻是不相同. 可能是製造時錯誤. ...

1.E-24 標示方法
E-24 標注法有兩位有效數字,精度在±2%(-G),±5%(-J),±10%(-K)
(1) 常用電阻標注
XXY XX 代表底數,Y 代表指數
例如
103 = 10kΩ

3.E-96 Multiplier Code 標示法
XXY
XX 代表底數的代碼,具體數值可從 Multiplier Code 表中查找
Y 代表指數的代碼,具體數值也要從 Multiplier Code 表中查找
例如
01C = 10kΩ (代碼01=100 ; C=2次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覺是一顆為 5% 的電阻 標示為 103 , 一顆為 1%的電阻 標示為 01D(這個用猜的)
可以先用電表量測一下~兩顆 ...

3.E-96 Multiplier Code 標示法
XXY
XX 代表底數的代碼,具體數值可從 Multiplier Code 表中查找
Y 代表指數的代碼,具體數值也要從 Multiplier Code 表中查找
例如
01C = 10kΩ (代碼01=100 ; C=2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