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华擎970 Performance cpu不工作

楼主(2019-09-01):
华擎970 PerformanceCPU    待机电压正常,可以触发。内存1.5v vtt0.7v vddspd 3.3v 系统总线3.3v  cpu供电1.2v 求图纸或点位图,谢谢?

网友:
BIOS刷過沒有?

楼主:
bios刷过
故障依旧

网友A:
ASROCK_970 PERFORMANCE.rar (1.3 MB, 下載次數: 26)
ASROCK_970 PERFORMANCE 系列點位圖
查一下這個訊號PWR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ROCK_970 PERFORMANCE 系列點位圖
查一下這個訊號PWROK

謝謝!獅子魚大大,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