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QC400 停水後 出水加壓斷斷續續

楼主(2019-09-01):
附圖, 這台馬達屬於順水流馬達

打開水龍頭一陣子偵測到水流,流控開關才會過電
因為馬路ˋ自來水表到住家這段有破導致停水, 頂樓的水塔有無水過
這台馬達在停水期間有提早關掉電源
但是在經過水管復原重新供水後, 打開馬達他流控開關變的怪怪的
本來打開一個水龍頭就能穩定加壓
現在要打開兩個水龍頭才能穩定加壓
如果只打開一個加壓會斷斷續續,出水量不夠(流控開關偵測水流不夠快)
這部分該怎麼復原呢?

有打開蓋子
裡面流控開關用螺絲鎖住,外表是一個藍色蓋子, 解開一個螺絲就會噴水了
來找高手前輩們問問解套方法
雖然有傳統的加壓馬達可以代替,但為了用水品質還是無法離開塑鋼不生鏽的馬達阿

楼主:
放過空氣了

网友:
馬達的進水端有個 濾網
水管拆開看看
有沒有異物

网友:
這配管真是少見
會不會是停水後異物阻塞某處??

网友A:
放空氣的時間有多久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空氣的時間有多久 ?

把所有的水龍頭都打開,直到氣都排出,接著水龍頭噴大水,嘩啦啦啪啪響表示空氣都擠出來,接這就可以關掉水龍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所有的水龍頭都打開,直到氣都排出,接著水龍頭噴大水,嘩啦啦啪啪響表示空氣都擠出來,接這就可以關掉水龍 ...

也不必所有水龍頭都打開,一般住家最低的出水口是馬桶後方,從這裡排出空氣就可以
但就你說的一定要排到 " 噴大水,嘩啦啦啪啪響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不必所有水龍頭都打開,一般住家最低的出水口是馬桶後方,從這裡排出空氣就可以
但就你說的一定要排到 "  ...

不是很理解,"一般住家最低的出水口是馬桶後方"是指馬桶的自來水的水龍頭嗎?

网友C:
馬達上方的紅色排氣栓開一些讓他排氣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馬達上方的紅色排氣栓開一些讓他排氣

哪個是進水注水孔,請參看官方說明
空氣比水輕,正常是出水管路之最高點設排氣閥排空氣最有效,因工與價格成本考量家用幾乎忽略,如同多數大大所說照平常標準模式放水直到正常。
除了加壓馬達進水口可設濾網,還有另一處水錶前也有。
水錶卡異物是不會轉,對水公司損失很大,故意卡會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馬達上方的紅色排氣栓開一些讓他排氣

內行,我家的也是,很早教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內行,我家的也是,很早教過.

還背書
請參考TQ系列官方說明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內行,我家的也是,很早教過.

木川KQ系列
這個就是有注水排氣功能,絕取於他設計至出水端才有可能,進出端差異各有優劣,端視機種或廠商與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理解,"一般住家最低的出水口是馬桶後方"是指馬桶的自來水的水龍頭嗎? ...

是的,但那不叫水龍頭,名稱是三角凡爾

楼主:
最底下的水龍頭已排氣 ,紅色的那個鈕也排過氣,其實管路很短家裡用水而已~
剛復水的時候水超黑 有土壤色, 馬達應該都是下進上出, 浸水端的濾網我還沒巡到, 找時間我去拆看看
現在洗澡都要開兩個水龍頭哈哈才能穩定加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