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X46-5500 陰影是否還有修的價值?

楼主(2019-09-01):
請問各位先進
BENQ X46-5500 左邊陰影
初步猜測是燈珠的問題造成
技術不高,無力拆這麼大的面板
也怕拆壞,
請問送家電維修價格會否太高?!

网友:
您是想問誰的維修收費低吧!
別修了,新機很便宜的(還送DC 14吋風扇)~
舊機就給人回收吧~
直接貼圖給您看~

楼主:
Z大您好~
我已經有被砲的準備
小弟不才
我是想說有高手對於故障或許有不同意見
另或這台維修有一般價格供參
才考慮是否換機!
謝謝Z大指教~~
換新機也是一種選擇!!!

网友:
環保要多注重些吧!

可以修,花一些錢修好還可以用一陳子,不見得一定要買新品,新品價格壓那麼低,
其實耐用度也實在不高,很多都還在保內就掛掉的。

网友:
怕收費太高,
那就自己修修看,
反正修壞了,
再買新的……
電視是消耗品,
保固內修理,
保固外算賺到。

楼主:
謝謝建議~
恩恩~~~~已經打算買面板的殺肉品來換了!

网友A:
dr091007~ 抱歉~ 我講話太直白! 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dr091007~ 抱歉~ 我講話太直白! 不好意思~

這維修費肯定不會低,每個人的見解和口袋深度不一樣,想怎麼搞還是機主自己去衡量吧!您的建議個人覺得沒錯啊…

楼主:
其實Z大說的沒錯~~
買新機是最簡單,最不用折騰的辦法
也是我考量的方法啦~Z大無須在意~~
不過為了搞這台也學到一點新知識
就等殺肉品來了!
像sandy319大說的
搞好了,保固外算賺到,
就算搞壞了幾百塊買點知識也不錯~

网友:
個人覺得是反光片髒污,
我家的55吋三星的也有這情形,看三年在白底的時候比較明顯
但我的沒你這樣明顯,隱約有個十字痕跡,我在想是LED產生靜電
將細小灰塵吸附在反光白色,或者導光透明的那片上面,所造成這樣的結果
真要修的話就拆面板,把導光,反光都擦拭,還有面板的背面,
千萬不要用溶劑會傷到導光片,會留下擦拭痕跡
用少許洗碗精稀釋,應該只要擦拭一面就可以(有接觸到LED那面就行)
以上是我自己的想法,請自行評估可行性,
我家的我還可以接受,等壞了,或者很嚴重再來試看看
你真的用好的話,我再來試試
不建議買殺肉品,同樣的面板,問題一樣產生的,個人覺得
真拆壞再買吧

网友:
如果家裡空間夠~
建議先拆開看看能不能換燈條!

換面板不划算也不環保~
如果怕把面板用破可以去買大吸盤來用!
只怕遇到把液晶黏在燈箱的廠牌(之前拆過一個,結果裂了)

加油

楼主:
殺肉面板來了~~
而且是一位好心的大哥
因面板稍微有問題
所以直接送我實驗
不收我費用~~
(人間處處有溫情^^)
可惜得等到11月才有時間搞
另感謝版上好心前輩給的建議~
在此一併謝過!!!
屆時再發維修圖,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