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換式電源無輔助電源請教

楼主(2019-09-01):
感謝蔡大咖啡大贊助,收到這兩顆明偉電源,迫不及待就打開研究,想說單一電壓輸出,變壓器的線圈不會浪費,應該效率好更好作,結果變壓器只有兩顆,少了輔助電源供494使用,請教前輩老師們,可用一個外加DC12V電源直接在494的VCC,GND並上去嗎?有甚麼須注意的嗎?

1.到手後上電試機,無法到24V,操作上有接觸不良的感覺,拆開了解再說。

2.發現輔助電源,494VCC來源,在主負載變壓器上,輸出兩線呈+-態,以平衡12V電壓,輸出端個串一個二極體,在至494VCC,並至7812給風扇供電。

3.二極體兩個輸出於一點,供494,另經7812至風扇+極。

4.線路板背面。

5.因為主變壓器要可調電壓,所以494供電在這,造成很多不便與限制因素,想說另加一個DC12V並在494的VCC與GND上,不知可行嗎?有陷阱嗎?請大家指導,感恩~~~

网友:
可以   要跑線路看看還有沒其他電路是靠輔助電源的  例如欠壓檢知

网友:
網路上有人實作494電源改可調24V,參照一下減少錯誤減少冤枉路.
利用廢舊ATX電源DIY了一個可調維修電源
ATX電源改可調24V7A,附電路圖

网友A:
不建議你去外加12V給TL494 , TL494 的小信號區塊耗電量 相較主輸出 如牛毛一角 省不了多少

TL494/SG3524 出現的年代很早 有些隱晦的地方 是需要克服的 開機與關機時  VCC起與降相對其輸出變化

初開機送電TL494 有緩啟動(softstart)  當你外加VCC時  時序建立 必須緩啟動(softstart) 是留在最後
若是先外加VCC 緩啟動(softstart) 過去 主電壓回授未建立 輸出工作週期是開到最大功率晶體等著死

關機那瞬間 TL494 VCC 掉到data sheet 建議值之外時  TL494還會動作但是不可預測 整個失控
前述的隱晦關鍵就VCC 掉到7V min 之下時 TL494 還 會 動 作 但是基準5V失守 衍生的OP比較電壓/震盪頻率 整個失控

想像一下 input  7V~6V~5V 給予LM7805 輸出還會是5V 嗎?

嚴謹的電路會外加 欠壓檢知電路  關 閉 輸 出
所以後期發表的IC 一定內建並且標榜在功能特色

這個欠壓檢知電路   必須與POWER MOS/TR B+ 即大電容掉電drop down  有著相依時序
關機那瞬間  欠壓關閉 走在〈大電容掉電drop down〉前頭這樣才保證 power MOS/TR SOA
走太前會觸及〈Hold Up Time維持時間 〉內不關機的條款

你外加TL494 電源   若是斷了這層時序關係 就是埋地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議你去外加12V給TL494 , TL494 的小信號區塊耗電量 相較主輸出 如牛毛一角 省不了多少

TL494/SG3524 ...

謝謝老師指導,有在狗大神找到,解除自啟動,請幫我看這樣可行嗎?
去掉自啟動電阻。
為什麼要去掉自啟動電阻呢?
因為這個電源上電時,高壓部分會產生微弱的自激震盪,次級感應出一定能量。
達到tl494啟動門限時,tl494接管控制為它激可控,使輸出受控。
這個震盪對我們來說無用,且有害。
在tl494未啟動之前或是關閉後,電源處於非控自激狀態,輸出不受控制。
圖中紅圈標記的就是。
在電源里找到功率三極體的c極(一般為中間腳),會看到連接有一個二極體一個電阻。
這個電阻一般就為啟動電阻,它直接或間接連到三極體b極。
有的地方是一個電阻,有的用兩個電阻串聯,以分攤功耗和壓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老師指導,有在狗大神找到,解除自啟動,請幫我看這樣可行嗎?
去掉自啟動電阻。
為什麼要去掉自啟動 ...

去掉自啟動電阻。
-----------------------> 拿掉就是 , 你去比對你之前 的ATX TL494 電路圖 是拿掉的  ,,
在ATX POWER -WIN98 之前的規範  PC XT AT ~ 486 因為沒有待機輔助電源 需要這支啟動電阻
它的原理跟待機輔助電源 RCC 電路裡, 從 B+300V 拉到 功率MOS_G/TR_B 啟動是一樣的

這支啟動電阻 因為長時開關機 瞬間高壓衝擊逐漸燒斷外觀還看不出來   也是故障通病之一

但是你拿掉之後  定是走加待機輔助電源 給TL494 這條路線

但事先講喔    我沒法教+幫你修改設計

前述已說  要保證 關機時 TL494 先一步關閉輸出
再補述 或者 VCC 保持正確的時間能撐過 B+_300V 電容能量耗盡

网友:
關於啟動電阻拔除後,原作者有因應辦法如下列連結,上回漏掉這連結特補上. 把繼電器納入作為因應的對策.
24v開關電源模塊改可調,TL494詳細動手教材

网友B:
這是共同版規的第3條︰

3. 技術問題標題上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共同版規的第3條︰

3. 技術問題標題上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

抱歉!疏忽了,能請您幫我補上嗎?***明緯S-350-24***
謝謝您!麻煩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