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Gm320測溫槍,紅色光點遺失,如何修復

楼主(2019-09-01):
如圖,仍然可測量溫度,但沒有顯示紅色光點,請問那個是led嗎,因為我用圖

中的兩種塞入殼內,依然沒有透出紅光點,請教該如何維修,謝謝

网友:
那是定位的雷射頭

网友:
你會不會是開關沒開啊,

网友:
  那應是 紅色點狀 銅材 半導體 鐳射二極體 模組.

  有分 6mm 及 9mm 外徑, 3V 及 5V 工作電壓.

  得先釐清是 雷射模組 故障; 還是 供電端 問題.

  若為模組更換, 請確認其規格. 電商行情 < NT$ 60.

  供參考.

网友:
有設定可以關掉紅點  是不是不小心設定到關掉雷射光

楼主:
囧,結果是那個頭可直接投射紅光點....
真的是自己關掉該功能,誤會一場,謝謝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囧,結果是那個頭可直接投射紅光點....
真的是自己關掉該功能,誤會一場,謝謝各位

因檢查不確實而造成誤診,按照痞酷規則

去那邊罰站10分鐘,斗內五千元給老大~~~{n_045:}{n_0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檢查不確實而造成誤診,按照痞酷規則

去那邊罰站10分鐘,斗內五千元給老大~~~ ...

拍謝,等我中樂透一定回饋痞酷,這次就讓我路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