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電鑽鑽頭打磨器

楼主(2019-09-01):
常用的電鑽鑽頭,在使用一段時間後便會鈍掉,此時便需更換新的鑽頭了,市面上也有商家推出類似菜刀的打磨器,專用於鑽頭的打磨,至於使用方法,請詳見影片的說明.

网友:
我買的鑽針大多是日本Nachi,鍍鈦的不稀奇,含鈷鑽尾買來鑽PCB,剛開始鑽鈍了就去買新的,有一天,一位做五金生意的朋友跟我說,你都買Nachi 的高檔貨,把鑽鈍的鑽尾拿去台中建國市場貼錢換新的,我這才知道建國市場賣鑽針的門口一堆二手鑽針在賣,就這樣換了一段時間後,有一天老闆的兒子跟我說,鈍了你就學自己磨就可以了,他就當場教我怎麼磨鑽針,他是用砂輪機在磨,磨鑽針最重要的是拿的角度,接觸砂輪之後輕往上推的手勢,往上推是要做出切削面一邊高一邊低,做對了,中心點就剛好在麻花最細的地方,我原本帶去貼錢的幾十支Nachi 鑽針就經他教導下全數自己磨完,他檢視過後說"你出師了",所以我後來有缺工具都會找這家,只可惜後來建國市場遷移,他們也不做這行了。

网友:
對了!我以前用手磨的極限只能1mm以上,細鑽尾連老闆兒子也無能為力,除了視力之外,砂輪機的轉速及砂輪號數也有關係。

网友A:
鑚尾是台語的直接翻譯說法,那玩意ㄦ的正確名稱是叫鑽頭,如果沒有砂輪機可以打磨,可買鑽石銼刀手工在切邊銼出銳角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鑚尾是台語的直接翻譯說法,那玩意ㄦ的正確名稱是叫鑽頭,如果沒有砂輪機可以打磨,可買鑽石銼刀手工在切邊 ...

回 ㄚ三哥 大 ...

米請教鑽石銼刀的話,要準備幾號的比較好呢?麻煩指點一二,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 ㄚ三哥 大 ...

米請教鑽石銼刀的話,要準備幾號的比較好呢?麻煩指點一二,謝謝。 ...

我都是在五金行買的,一支40元,幾號的不清楚,挫鑽頭很輕鬆,把切削邊銼利就可以,銼個幾次再用砂輪機磨出斜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 ㄚ三哥 大 ...

米請教鑽石銼刀的話,要準備幾號的比較好呢?麻煩指點一二,謝謝。 ...

剛剛在外面,回來已超過一小時,補充無法傳圖,找到鑽石銼刀了,圖片給您參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