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基本電路圖代表的意思

楼主(2019-09-02):
請教這個電路圖代表的意思是,
VCC1V8 平常是接地,如果有Reset 進入,VCC1V8 變成不接地,進而導通的意思嗎?

网友A:
不是,RESET是輸出,沒電時電容兩端電壓為0V,正常開電時,電容透過電阻充電,電容兩端電壓慢慢上升,一直到飽和為止,所以送電時RESET會有短暫電容充電積分波形,以此產生RESET信號。

正確來說這是反向RESET信號位準,也就是低態做RESET動作,通常還會配合Schmitt trigger電路來產生可靠的RESET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RESET是輸出,沒電時電容兩端電壓為0V,正常開電時,電容透過電阻充電,電容兩端電壓慢慢上升,一直 ...

感謝回答。

再請教一下,
所以說 RESET 平常是 low (low active),當 VCC1V8 輸入時,RESET 變成 high,
不再 reset
這樣說對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答。

再請教一下,

對,沒錯,電源加入瞬間才RESET,之後主電路就要正常工作啦。

另外,RESET不一定是 active low,也有active high的,端視主電路要求而定,您貼的圖是active low。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kknews.cc/digital/bj5jorm.html

讚  讚  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RESET是輸出,沒電時電容兩端電壓為0V,正常開電時,電容透過電阻充電,電容兩端電壓慢慢上升,一直 ...

讚  讚  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