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風扇用的同步馬達220v規格,直上110v使用

楼主(2019-09-02):
風扇用的同步馬達220v規格,直上110v使用

沒想到110v 的賣那麼鬼貴,原來的那個裡面兩個鐵齒輪的牙已經磨損,線圈好的。換一個220v的上去,就幾塊錢人民幣,一次買了10顆,比台灣賣110v的單個還便宜一些,用多久算多久。
壞的那個就當做大電感實驗用途

网友:
小弟買過1個100元。以前露天有人賣二手的。

楼主:
同步馬達, 有問題直接剪線

同步馬達

同步馬達

楼主:
拆來看看, 齒輪牙齒都滑掉了

同步馬達

同步馬達

楼主:
細看, 齒輪居然這樣壞掉 ?!

同步馬達

同步馬達

楼主:
量一下關鍵尺寸, 還有線圈的電阻值還有電感量, 本來沒用的, 沒想到最近做實驗用得到, 垃圾也變成有用的零件.

同步馬達

同步馬達

楼主:
換成 220V 的同步馬達, 照片找不到, 只找到當時為了比對被撕下來的標籤拍照.
220V 馬達是以前為了美的風扇壞這顆買的, 一盒10個, 換了第一個用到現在第五年還沒壞.
剩下的繼續放著也是沒用的, 就直接試試看110V場景合適不, 暫時還堪用轉的不錯, 耐不耐就不知道了, 馬力和功率沒工具測量, 應該是變小了.

同步馬達

同步馬達

楼主:
最近突然發現垃圾可以變成實驗的零件之一, 不然要買漆包線做這樣一個3.8H的電感恐怕要花費很多.
得來容易成本也低, 算是物盡其用.
一千元不到的電風扇, 若買這種110V的小馬達修復要價超過1/5就覺得沒必要了.

同步馬達

同步馬達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突然發現垃圾可以變成實驗的零件之一, 不然要買漆包線做這樣一個3.8H的電感恐怕要花費很多.
得來容易成 ...

乍看還以為是重低音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