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 UT61E 電錶

楼主(2019-09-03):
2010年買的 UT61E

幾年前故障就放著,故障情況是每種檔位都會亂飄,液晶右上角有一小區塊故障

不知道故障原因

無表筆,只有主機一台

時間:不限
資格:不限制但遇到多人要時,將擇優送出。
寄送:7-11 店到店
受贈者有3天的猶豫期是否真的需要,3天過後未有任何回復即改贈其他人喔!

网友:
我想要,還沒有那麽好的電表,修看看,能挖到寶嗎?
亂跳也許只是電阻問題,檢查看。

网友:
想修看看,排隊

网友:
我上周才修一台數位萬用電表,其LCD顯示不正常,原來是導電膠條接觸不良所致,把導電膠條矯正後就正常了.參考一下.

网友:
排隊+1

我有一台液晶破掉的故障品 跟這台湊起來應該可以弄好

楼主:
我猜是 ES51922 的問題,這台是 ES51922P 版本、非A、F。買A或F版本+運費也要$600左右了

大約 1/2 價錢,我考慮看看要不要修

我說的亂飄是指數值會亂跳,歐姆檔無法使用、有的檔位會亂叫

請問有的版本為什麼有這顆?

取自網路

取自網路

楼主:
我 2018年 買的版本

网友:
這就是傳說中的伊拉克成色嗎?

剛好我也有一台同型號,也是一樣的故障情況,判定為主晶片NG……修的時候可要小心作好靜電防護喔!這顆似乎是特別的脆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 2018年 買的版本

楊大俠。建議你自己留著修,
可以當備用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楊大俠。建議你自己留著修,
可以當備用機。

我有兩台UT61E、一台 UT216C...

网友:
如果真的是;主晶片NG,個人覺得,樓主不自己修的話,給葉坦克大,較有效益。

楼主:
已經訂了 ES51922 。有弄好再標酷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