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diy 電動板手~馬達齒輪

楼主(2019-09-03):
這是一支diy修車界很有名的工具-火焰鈑手
我這支是別人壞掉送我的
馬達已經燒掉,打算換一個新的馬達上去
看到齒輪是塑膠的,就打算自己diy一個銅齒輪換上去

齒數是奇數13,很不好算度數,但還是硬上了 .
用的切齒刀也是自己diy磨出來的.

這就是完成品,只要再打上中心軸的洞,再切下來就能用了.
跟原來那個是可以合的.

切齒刀是用斷掉的中心鑽頭磨出來的.

网友:
真羨慕你有這些重設備,尤其是看到那車床三爪夾頭,真的是做DIY.

网友A:
自己做個簡易分度盤,銑床有電子尺就不難做

网友:
哇!有機械基礎,又有電子知識要作啥,難不了你的。

楼主:
這個只是實驗性質居多
一般制作齒輪都要使用專用工具機
不然至少也要龍門銑床
因為外面只有賣滾齒刀,切齒刀
並沒有給一般立銑床用的單齒刀
有人是拿T型銑刀下去重磨改成單齒刀
也有人是用鑽石鋸片來切再用銼刀手動慢慢磨出60度的角
我是剛好有斷頭的中心鑽頭,又有能調角度的磨鑽架
就拿這個來diy了.
中心鑽頭的材質也算不錯,我有試一般鐵也是可以切
只是要慢慢切不像鋁銅直接一次就切到位
一般diy應該都是銅材質居多,所以這支最多只會切鋁銅,可以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個簡易分度盤,銑床有電子尺就不難做

我那台迷你小銑沒有電子尺,連最基本的刻度都不是很準,全靠手感跟目測與拿尺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台迷你小銑沒有電子尺,連最基本的刻度都不是很準,全靠手感跟目測與拿尺量. ...

最近有大大送電子尺,你標兩隻自己裝,再把床台絲桿或銅母修整換新就準啦,或許虛位太大也或許原設計沒有消虛的彈簧組 以你的實力改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台迷你小銑沒有電子尺,連最基本的刻度都不是很準,全靠手感跟目測與拿尺量. ...

另外做小直徑直齒輪diy,一分半方車刀配diy的撥孔刀軸,銑床上比較容易做出漂亮又差不多準確的齒形,齒面較好,刀也耐用很多,大齒輪只能買人家磨好滾刀

楼主:
嗯,感謝,這個還有一個用處,就是配合放電機來用,這樣一來就能輕易加工出內齒輪了.

楼主:
把切齒時滿出來的那些銅肉毛邊再精銑修一下就漂亮多了
切出來的齒度與齒形其實算有達標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切齒時滿出來的那些銅肉毛邊再精銑修一下就漂亮多了
切出來的齒度與齒形其實算有達標準了.

小弟也有一支,只是拿來拆洗衣機內桶,後來是齒輪後面固定座崩裂(連著馬達機身),造成軸心不穩!!
也買了小型馬達"逼猴",結果太小了無法拆下齒輪!! 若更換新馬達,齒輪就無法通用,很傷腦筋~
最後只能用AB膠暫時固定,這支只拿來拆來洗衣機內桶,因為已拆過,所以只要轉一下,螺帽就拆下,沒溫度問題~
假設有一天馬達真的掛了,希望能跟樓主買一顆齒輪...嘻嘻,當然會付費,請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也有一支,只是拿來拆洗衣機內桶,後來是齒輪後面固定座崩裂(連著馬達機身),造成軸心不穩!!
也買了 ...

那個齒輪用逼的很難逼下來,我是直接把馬達剖開,再整支拉出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弟也有一支,只是拿來拆洗衣機內桶,後來是齒輪後面固定座崩裂(連著馬達機身),造成軸心不穩!!
也買了 ...

我也有這個拆齒輪的小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齒輪用逼的很難逼下來,我是直接把馬達剖開,再整支拉出來.

了解~~ 所以這支平時都不用,只拆洗衣機內桶才用~
如果馬達真的掛了,再向大大訂製齒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這個拆齒輪的小工具...

哈哈~~ 這個工具買來不適用,將來玩四驅車或飛機時,看看可不可以用得上~

楼主:
我是覺得這支板手是戶外無電源應急時好用,若在有電源情況下,插電的會比較適用,且插電的也不會有電池放久會故障的問題,我是插電的跟氣動板手全都有.氣動還要開空壓機,所以越來越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