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TH-L42B12W 開機反覆多次才能正常開機

楼主(2019-09-03):
電視電源開一下就會自動斷電, 要反覆開好多次才能正常看

小弟在網上看到報導
http://kawasaki000.pixnet.net/blog/post/212835399-panasonic-國際牌-液晶電視-th-l42b12w-不易開機-維

主板1

主板1

主板2

主板2

換修電容

換修電容

請問有熟悉維修的大大可以為小弟標出電容位置嗎?

网友A:
你贴的网站在我的国度打不开,你是说他换了这几个电容就好了吗?你如果确定主板问题,他换的一般就是这几个地方的电容。一般是温度高的地方电容坏了。见图。你可以先背几个电容在那稳压芯片上面看看。

网友:
16V 100UF全部換掉,
再把主晶片附近16V 10UF也換掉,
(我是把整張板子10uf 和100uf全換了,
請看#7照片,https://bbs.pigoo.com/thread-76808-1-1.html )

不換的話,過陣子還會有爆音的現象。

楼主:
小弟先謝謝各位先進們的指點, 小弟先準備材料 .... 待更替後再貼上查修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贴的网站在我的国度打不开,你是说他换了这几个电容就好了吗?你如果确定主板问题,他换的一般就是这几个 ...

非常感謝您的提醒, 小弟會依您建議去試試
若您無法打開網頁,可留下您的QQ/Email,小弟可另存為 PDF文檔給您, 這樣您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國際TH-L42B12W 開機反覆多次才能正常開機 已完修

小弟不曾修過電視, 這是第一回, 因為看到別人的維修紀錄, 所以也想試試, 其中jacson99大大分享的網址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808-1-1.html ,
小弟才知道原來查修容抗可藉 ESR判讀, 因此也找了MESR-100這部儀器回來查修, 這整禮拜都是測試維修情況...搞了好些天沒啥進展,心情多少點受到影響, 也擔心是否修不好, 臨時心血來潮,想到說不定網內還有其他人的維修紀錄, 找來看看

果然, 皇天不負苦心人, 找到了下面的紀錄

Panasonic TH-L42B12W 42吋LCD液晶電視會不定時自動關機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ighlight=TH-L42B12W

在ESR的測試中, 小弟也判定10uF, 4.7uF, 3.3uF, 1uF 電容故障, 但就是因為是SMD電容不好拆, 就沒有一次性的全面換掉, 所以問題始終無法測底解決,一直看到 gkjnn大大 的查修紀錄, 才徹底將上面電容全數換掉, 果然一次就搞定

在這次的維修中, 小弟總結了些自己的小小心得

1 這電視用了好多年, 材料老化是自然的, 所以一開始在PCB上直測電容, 電容異常ESR先換下
2 10uF以下電容故障率高, 100uF電容故障率相對小些
3 MESR-100雖可板上測試 ESR, 但PCB中的阻抗未必僅有"容抗", 所以測出哪些規格電容故障就已經達到目的; 小弟困在用儀器去量每個電容, 以為沒檢查出ESR異狀,就以為沒問題, 這種思維本身就是錯ˋ誤的所在...

如果材料老化當然是一次性換掉乾脆些 ! 小弟一開始就沒意識到這些以致多走許多冤枉路 |||

關於換修後的照片, 後面再補上

查詢TH-L42B12W

查詢TH-L42B12W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不曾修過電視, 這是第一回, 因為看到別人的維修紀錄, 所以也想試試, 其中jacson99大大分享的網址 https ...

恭喜完修

楼主(2019-10-03):
換修的電容都標以紅線

補充內容 (2019-10-3 04:40 PM):
照片貼不了 |||

補充內容 (2019-10-7 04:00 PM):
原來小弟貼圖方式不對, 難怪貼不上 |||
終於可補上完修後的圖面

网友:
我是非本科兼業餘玩家, 我提出我的看法, 敬請網上前輩指導.

1.我有實際使用MESR-100儀器去測某顆電容 ESR值的經驗, 我覺得MESR-100儀器測的某顆電容 ESR值大多能參考, 但不能盡信, 因為有特例會使MESR-100儀器去測某顆電容 ESR值發生偏差, 而把壞的電容誤認為是好的電容.例如有A電容及B電容很接近且並聯, A電容是壞的, 但B電容是好的, 如果我們用MESR-100去測A電容的ESR值, A電容的ESR值會受到B電容的影響而使ESR值降低, 使我們誤認A電容是好的, 事實上是A電容是壞的.

2.為什麼A電容及B電容很接近且並聯,A電容的ESR值會受到B電容的影響而使ESR值降低, 因為兩顆電容並聯會使電容量增加, 故ESR值會降低.

3.電容最正確的測量方法是把電容從板子拆下, 用電容表去測電容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不曾修過電視, 這是第一回, 因為看到別人的維修紀錄, 所以也想試試, 其中jacson99大大分享的網址 https ...

恭喜完修 !

SMD電容真的不好拆,
就算用SMD專用烙鐵(夾子型, 雙烙鐵頭) 仍舊不好拆,

我索性用斜口鉗剪破電容, 電容上方鋁殼會和底下pin腳分離,
再用烙鐵將PIN腳解焊, 會比執著於解焊整顆SMD電容快很多,
國際牌電視, 主機板用個十年才會出問題,
修好, 又可以再用N年,
(比起某些電視過保就壞), 覺得修這台是值得的,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楼主:
國際TH-L42B12W 開機反覆多次才能正常開機 已完修

有換修的電容全都用紅筆標示, 手邊的10uF/16 SMD都用完了, 短少5pcs, 只能用普通電容換上

主板

主板上半部

主板中半部

主板下半部

再拍一次主板

完修後的畫面

修好後的畫面

修好後的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