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工牌飲水機JD-1507開機不加熱

楼主(2019-09-03):
晶工牌飲水機JD-1507開機不加熱

能亮加熱和保溫燈繼電器有時發出噠噠聲要發不發的
水不加熱

板上文有找一些案例都是換無熔絲開關&電熱片那怎量測?

無熔絲開關6A
正常時, 按鈕沒跳起, 兩腳要導通
過載時, 按鈕跳起, 兩腳要開路不通
我外表看過去按鈕可以一直按是有跳起還是沒跳起?可以逼逼聲

此電表是ZT102
我這樣量是對的嗎?無熔絲開關藍線到溫度保險絲藍線出黃線到電熱片這條

网友:
猜繼電器故障。

楼主:
也有懷疑過繼電器 812H-1A-C
繼電器通電量不夠好像會達達聲?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懷疑過繼電器 812H-1A-C
繼電器通電量不夠好像會達達聲?

換換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將圖三右側的95度溫度開關換掉並檢查連接機板的焊點試看看,家裏的是這顆故障與聯接機板處焊錫脫焊,一直保溫或加熱就是沒熱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圖三右側的95度溫度開關換掉並檢查連接機板的焊點試看看,家裏的是這顆故障與聯接機板處焊錫脫焊,一直保 ...

91溫度開關 接蜂鳴器叫 打火機燒 蜂鳴器不叫
812h-1a-c該品牌去附近電子行都是1A5腳沒1a-c4腳的
露天4腳繼電器很多不知怎看我的規格表如何買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91溫度開關 接蜂鳴器叫 打火機燒 蜂鳴器不叫
812h-1a-c該品牌去附近電子行都是1A5腳沒1a-c4腳的
露天4腳 ...

溫度開關就是達到設定溫度時產生動作,要嘛通要麻斷
這種裝置大多是溫度到了就中斷

网友(2019-10-12):
請問各位大大!
家中的晶工牌飲水機JD-1507的LED燈都不會亮,只有保溫功能,但檢查過無熔絲開關6A正常,基板上的保險絲也正常,不知是哪裡出問題, 請教各位大大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