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IBM] Lenovo YOGA 2 (13 inch) 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9-09-03):
型號:Lenovo YOGA 2
板號:LA-A921P

症狀:插電不充電、按開機鍵無反應

前言:客戶平常給員工使用,突然有一天就無法開機
在找電路圖的時候發現是通病

檢測:
先目視後發現故障點

打阻值呈現短路

這兩顆炸不見了

因為沒有點位圖,查線路是和 PL703 連一線上,看電路圖如紅圈處,CPU_B+,
PC717、PC725、PC729,10U_0805_25V 就是上面故障三顆

處理:
先拆掉熔破絕緣墊那顆電容後就不短路了,之後從他板找料件來補上

上電後還是無反應,不充電、無待機,檢查隔離保護沒過

查看 PU301 (BQ24715),只有 VIN 有 20V, 其他腳位都沒有輸出

於是訂零件更換後,充電亮、待機出現、亮機

1002.28 KB, 下載次數: 16

電路圖

网友A:
顯然這些晶片電容無法承載這麼大電流,設計不思周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顯然這些晶片電容無法承載這麼大電流,設計不思周密

其實站在廠商的立場,產品只要在保固期內不壞,他們就可以振振有詞的說......
那有東西不壞的,正如海馬大說的,電風扇用不壞,廠商就無法生存(倒閉了),

當然在消費者的立場,東西是撐的越久越有CP值,電腦產品這種玩意ㄦ其實也不用作手,三到五年的時間就會自然淘汰。

楼主:
我不懂電路,最近都是摸 LA (仁寶) 代工的板子,發現差不多,連待機 IC、充電 IC 編號都剛好一樣,

電路圖還能互相參考,待機 3V、5V,各自只用四顆10U的MLCC,降低成本?

更早期還有各自一顆固態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