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頻窗型冷氣自己修

楼主(2019-09-04):
話說此台窗型變頻冷氣至今也已近10年了,而就在5年前開始出現問題,那時情況是有開機有啟動但壓縮機不運轉,這在炎炎夏季可真難熬,雖剛過保固還是得報修,那時在好奇之下在報修前先將冷氣拉出來看個究竟也順便研究一下,控制盒裡面是這個樣子:
在通電開機時有注意到有兩片基板上面的LED在同步閃爍,原來它是在回報故障狀況。從閃爍次數與控制盒上蓋內面所貼的一張故障碼對照得到故障點發生在壓縮機供電不正常,因此依此情況填單報修給維修單位;隔天維修人員來電進一步詢問狀況,也說明了要先查詢是否有庫存料件,接下來又苦等了5天才再來電,但不幸的是說庫房沒料件可供替換。
心想難道這台價值近3萬的冷氣就這麼報廢了嗎?! 當 然 不 !
既然正常管道報修沒結果就自己來修,先google變頻馬達的主要控制原理,再從電線的走向得知問題應該出在這片板子:
再依照基板上絲印的板號查詢,原來這算是公板,在對岸還都有貨源,怎在本島確沒存貨?
卸下螺絲拿下基板後可看到控制壓縮機電源的IC,這顆IGBT編號是:FSBB30CH60F
此次出問題的是在第二張圖裡的三顆電解電容:因為馬達是三相電動機,各線圈繞組是由AC220V輸入電源整流濾波再經由此IC的兩顆高低端功率晶體供電,算是推挽式結構,上圖中有畫圈的電容負責高端晶體控制電路的驅動電源,容量不足的話高端晶體沒法動作,低端晶體大致沒此問題。
除此之外也將此板上的所有電解電容全部檢查並更換。
上面第二張照片裡的電容是第二次更換的,原因是:在首次維修中更換相同規格的電容在隔兩年後容量再次不足而再度停擺,二次維修乾脆換成兩倍電容量,隔三年之後的今天倒也還正常動作中。
此次純粹是事後追蹤順便要試看看換用黃mylar電容的效果,原基板使用10u電解電容;大容量小體積膠膜電容不多,體積限制下找到的是13u圓柱型的黃mylar電容,接腳改接電線出線方便直接焊在基板上,如圖:
換下來的22u電解電容實測容量已減掉1/3,如留用的話估算還可再撐三年;再在第二次維修時因風扇轉速降低也順便換掉風扇的啟動電容(在另一基板上)。
恢復原狀後開機正常運轉,消耗電流可達7.36A,大概是滿功率運轉值:
此時風量調為最大,出風口溫度15.7℃,如果將風量降至最低速則溫度可降至12℃
在作任何拆機動作時切記一定先拔掉電源插頭以策安全
膠膜電容想必是比電解電容耐用,只是容量都不大,畢竟用途本就不同;接下來可能沒能繼續回報運作狀況因為此mylar電容在此處要壞掉的機會應當極低

网友:
在對岸還都有貨源,怎在本島確沒存貨?這很正常因為庫存要錢.要人管理.現在公司都算很精.維修都快變保全了.請一堆工讀生.只要會換板子就一百分了.沒板子就是要換新.賺新機的錢.生意就是生意這樣做也沒錯.

网友A:
還有一點千萬不要叫人自己修.會電死人的.那有大電容.傻傻被電死都不知怎麼電死的.幾天前我一個年輕同事.去換大型主機變頻空調的主機電源板.380V交流三相.我看他往大電容靠過去.我直接叫住他.還好沒發生遺憾的事.他竟然不知道有電.也就是完全不懂.上面不懂機器的叫他去處理.還好那天我去支援.不然電死在那裡

网友B:
大大,我家的也是這台也,之前也是快過保…換了一次機板~之前怕它壞,我都不太敢開開關關的~那個電壓電流計可以分享一下怎麼加裝的嗎?可以耐220V?先謝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我家的也是這台也,之前也是快過保…換了一次機板~之前怕它壞,我都不太敢開開關關的~那個電壓電流 ...

錶頭在網拍裡找的,關鍵字:"交流 電壓電流"
我的改法如下:
要先做個220V的短粗的延長插座,其它的在錶頭裡有說明,務必在完成及做好絕緣保護再上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錶頭在網拍裡找的,關鍵字:"交流 電壓電流"
我的改法如下:

網拍看到這種的…5星評價,規格說可以達到220V, 20A,但很難相信這種綠色的端子可以承受10A的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網拍看到這種的…5星評價,規格說可以達到220V, 20A,但很難相信這種綠色的端子可以承受10A的丫

網路團購裡,咖啡大有賣啊!去年買兩個,現在不知還有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網路團購裡,咖啡大有賣啊!去年買兩個,現在不知還有嗎?

有看到了…
但咖啡大最後的回覆是說沒貨了

但我的重點是那個綠色的端子…我查了一下spec
只能承受10A丫

CBP2-HC381 歐式接線端子台,PCB端子台 3.81mm pitch, 10A 300VA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看到了…
但咖啡大最後的回覆是說沒貨了

大電流要選外加比流器的,就沒有端子排能否耐受大電流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看到了…
但咖啡大最後的回覆是說沒貨了

你研究一下 [電流互感器]  互感器  比流計 (CT = current transformer)  指同一東西
你找的那種是 互感器 內置 ,
拆殼, 將負載線之任一線(或刻意挑火線) 挑出而穿過 內置的互感器磁環 , 再回歸原負載線路徑
這樣就負載線不走綠色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電流要選外加比流器的,就沒有端子排能否耐受大電流問題。

找到有一份寫說以IEC的規範
是可以達到20A的也,還蠻難相信的

大大說的我有用過類似的
我有用arduino做過一個用霍爾傳感器的連動開關~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還有一點千萬不要叫人自己修.會電死人的.那有大電容.傻傻被電死都不知怎麼電死的.幾天前我一個年輕同事.去 ...

不只是要斷電,高壓電容也要放電才能進行維修,要不然也是很危險的。

网友E:
大大壁上插座已有點年紀了,怎不順便換新的正廠商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大壁上插座已有點年紀了,怎不順便換新的正廠商品?

感謝提醒!
其實那也只是面板變黃罷了,在大電流的插座我個人習慣是喜歡使用螺絲鎖線頭的產品;就像現今多數人的觀點:舊房子要全面整屋換新的電線,因為電線會老化!!!!!!
真相是:電線裡的銅線不會老化,配管內pvc外皮也沒那麼容易老化,真正會出問題的是在插入壁插座後端插孔的那一小段裸銅線頭,這是因為為了施工方便設計成以彈片反勾住銅線,時日一久銅會氧化而造成接觸不良
但所有插座如果都要拆下整理,試問有哪個水電包商願意承接!
因此都鼓勵大家整屋抽換電線及換新插座較好賺,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