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43SD 藍牙裝置驅動程式或晶片規格

楼主(2019-09-04):
朋友的 ASUS A43SD 硬碟掛了,幫忙換硬碟安裝Windows 10系統。
沒想到安裝完成後檢查裝置管理員,顯卡和藍牙都有驚嘆號。

直接下載 Nvidia 驅動 (顯卡 GF ˊ610M),提示說要先安裝 Intel驅動(內顯)。
於是先去官網找驅動,只能安裝 asus Live Update,執行後沒有需要安裝驅動,狀態為最新。
只好轉向 Intel 求救,安裝 Intel 驅動程式與支援助理,沒想到一樣,竟然說已經安裝最新驅動,不需要處理。
兩大公司都擺爛,只好手動搜尋,直接找二代CPU內顯驅動。

[二代] Intel® HD Graphics 驅動程式* 7/8-64位

內顯安裝好,再安裝 Nvidia驅動就順利完成

但是,還剩下一個驚嘆號無解,有人知道這筆電藍牙是用什麼晶片組控制的?

補充內容 (2019-11-3 09:25 AM):
最近找到一個整合asus相關驅動程式的網站,以後重灌系統找驅動程式比較方便。
http://ivanrf.com/en/latest-asus-drivers-for-windows-10/

補充內容 (2020-1-12 03:14 PM):
今天又遇到這台筆電,重新測試,把裝置刪除(含驅動程式)。
重新偵測硬體,還是如上文,接下來執行自動更新驅動,安裝好之後藍牙可以使用。

補充內容 (2023-7-1 05:57 PM):
jeanshyen  提供的方案
先裝一個 [ ATK 的熱鍵]
裝好之後 可以使用  [Fn+F2 ] 連續 按一下
直到 看到 藍芽開啟 符號 之後 再裝驅動就好了

网友A:
asus網站,系統選擇windows 7 32-bit,藍牙,有2個驅動程式,試安裝可不可以使用。

网友B:
用滑鼠指向藍芽裝置並右鍵打開"內容",指向"詳細資料",你可看到 "裝置例項路徑",接著往下看"值",通常一串敘述 (這裡只是舉例)PCI\VEN_8086&DEV_1503&SUBSYS_04911025&REV_04\3&11583659&0&C8 ,例如VEN_8086及DEV_1503,前者是供應商代碼8086,後者是裝置代碼1503,再來用Google搜尋8086 1503,可找出哪家供應商及晶片組代號,像我舉的這例子是Intel公司,晶片組82579V,用這些蒐尋驅動程式,要注意的是找官方的驅動程式.下載安裝後應該可以,驚嘆號也就解決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us網站,系統選擇windows 7 32-bit,藍牙,有2個驅動程式,試安裝可不可以使用。 ...

無法安裝。

W7-32bit 版本,執行後無動作。
W7-64bit 版本,不能執行。

更奇怪的是,這兩個驅動版本硬體製造商竟然不一樣。

去 Intel 網站下載最新的 bluetooth驅動,無效。

下載 Intel® Wireless Bluetooth® 的軟體和驅動程式

換查詢 Atheros驅動 找到一個 AR3011        Bluetooth 2.1+EDR/3.0+HS

Qualcomm Atheros bluetooth driver

安裝好之後,剛開始顯示正常,但過幾十秒之後又變成驚嘆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滑鼠指向藍芽裝置並右鍵打開"內容",指向"詳細資料",你可看到 "裝置例項路徑",接著往下看"值",通常一串敘 ...

謝謝,學到新方法了。從來都不知道可以這樣查詢。

V 13D3
D 3304

看來應該就是 AR3011驅動版本 ,不知道為什麼還是有驚嘆號。
先去施做防颱工程,改天再繼續研究。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藍芽有打開嗎?

网友C:
我也有一台A43SD,下午看了,藍牙也是錯誤未啟動,剛剛翻到一張從 HP G42-4517-X拆下的網卡,大小剛好,就跟它換上去,開機藍芽就抓到了(雖然不知道筆電的藍芽可以做什麼?)無線網卡沒抓到,插上有線網路,自動搜尋就OK了。我的系統是WIN7-64

換下來的網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A43SD,下午看了,藍牙也是錯誤未啟動,剛剛翻到一張從 HP G42-4517-X拆下的網卡,大小剛好,就 ...

搭配藍芽耳機或藍芽滑鼠或藍芽喇叭……
與手機互傳資料,
真無線傳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搭配藍芽耳機或藍芽滑鼠或藍芽喇叭……
與手機互傳資料,
真無線傳輸。 ...

只有看到檔案傳輸的選項,其他就不知道藏在那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看到檔案傳輸的選項,其他就不知道藏在那兒了。

要與手機或藍芽設備配對,
出現在控制台\硬體和音效\裝置和印表機內.
也有藍芽鍵盤..

楼主:
謝謝Simon大大提醒,沒想到有這麼多不同的硬體規格。

另外,回覆Sandy大大,找不到BT開關。
按下 Fn-F2 只能開關 wifi,沒有顯示BT選項。(有些機種會有wifi/BT圖示,這台安裝win10之後沒有)
機體上面也沒有實體開關。

可以確定我找到的Qualcomm Atheros drivers AR3011驅動版本可以認出硬體,但是顯示錯誤代碼43。

我懷疑主機板可能有問題,因為右側兩個USB孔都無法使用(無電壓)。
朋友說他從來都不用藍牙,這台筆電就先還他。
既然沒有特別要求,就收工了。

网友:
是滿有可能是板子問題,藍牙是走USB通道,因為有提到右邊USB也無法使用

換網卡試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