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錄音機卡帶播放變慢

楼主(2019-09-05):
機種是Panasonic model RX-FS 430.
有清潔過卡帶兩旁邊的黑紙 及用筆穿入卡帶齒輪轉動找出最鬆的卡帶 清過磁頭及壓帶輪 跟底下的鋼軸  卡帶撥放還是變慢.....
馬達型號MSI-5C9L ESP 08SEP95S4. 網路找不到型號 無法確認馬達是否有損壞 嚐試拆掉馬達底下的蓋子 轉電路板上可變電阻 馬達有變慢些 轉到最大馬達也快不了多少 再測試卡帶撥放 還是變慢....
嚐試拆掉馬達底下電路板 測試卡帶播放就變快
電路板上有個 單邊四隻腳共有八隻腳的IC 6603
後面的字體 不知道要如何變認 這是個什麼IC ?
這樣看來馬達是否有損壞呢?

网友:
看看壓帶子那些輪子是否正常

楼主:
現剩下馬達需要找型號查詢 及電路板的IC作型號名稱查詢

网友:
用到現在的卡帶機,想必也有十年以上的年紀了!會不會是馬達裡面的碳刷磨損,到回收場找報廢的拆零件換看看。

网友:
會不會皮帶老化了.

网友:
會轉動通長馬達故障比教機會小
通常是供電異常(電壓過低) 或是皮帶鬆動 導致變慢
又或是控制馬達的ic(步進馬達)異常
如很重視卡帶功能 可買拆機貨(畢竟卡帶停產很久了

网友:
說到錄音帶我才想到去看了一下都發霉了,愛華音響許久沒用也出問題了,這還有人會修嗎?算了放著好看…哈哈哈

网友:
很久沒用,大概就是皮帶爛了,換一換就好。

网友:
基本上就是檢查皮帶跟各摩擦輪、驅動輪是否打滑或張力不足

還有您的錄音帶如果生菇黏住也會這樣

网友: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Q4dUDCAs&uact=5

panasonic rx-fs 430 service manual.pdf

957.27 KB, 下載次數: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