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膠修理

楼主(2019-09-05):
塑膠也可修理?這在以前很難想像, 作者利用蘇打粉加入 Super Glue (瞬間膠?)來做補強,
比以前單獨黏接的方式牢靠.

网友:
  當 Super Glue 添加到碳酸氫鈉 (NaHCO₃,小蘇打) 中時, 氰基丙烯酸酯 (Cyanoacrylate, 即是 Super Glue 組合劑的成分) 膠形成堅硬, 輕質的填料 (先使用小蘇打填充間隙, 然後將 Super Glue 滴到小蘇打上).

  適用於多孔材料, 若單獨使用 Super Glue 效果較不佳.

  該技術也可用於填充吉他弦枕中的槽, 以便可以切割新的.

  有一 "SupaFix" 品牌的 Super Glue, 使用氧化鈣 (CaO, 生石灰或石灰) 作為填料, 產生更加堅硬(類砂漿材質)的效果, 可用於連接硬質材料甚至修復破裂的鑄件.

  氰基丙烯酸酯 + 小蘇打 會產生強烈放熱反應, 可能導致嚴重燒傷. 並且還產生有毒蒸氣, 刺激呼吸道粘膜, 少數人反復接觸後會導致類流感症狀. 極少數情況下, 吸入可能會引發哮喘.

网友:
蘇打粉加入 Super Glue (瞬間膠?)來做補強,比以前單獨黏接的方式牢靠.

應該跟最近FB 看到的 用泡麵修東西 是一樣的概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