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Panasonic 微波爐 NN-ST342 運作大聲維修

楼主(2019-09-06):
好久沒發主題了,剛好收到一台特別的,順便噴一下。

這台是全國電子打腫臉充胖子終生保固的機器,搞不懂為什麼會送到私人維修站?我最喜歡聽到有人說他會修這句話了。

無高壓保險絲設置。我就特別點出這一項,因為這個牌子近年來的微波爐都是這樣子的情況。

磁控管打火。

陣亡了。

這台機器的用戶習慣吃得很油喔!

收到機器的時候沒有發現導風蓋,因為這是二修機,不知道是不是忘記裝回去還是一開始就根本就沒裝?這兩者差很多的喔。前者叫前手找出來裝回去就好了;後者嘛……

換上新零件準備要上電前,先作個保險,加裝高壓保險絲,免得又再度損失一隻全新的磁控管。

這樣試機 OK。

微波管動作時整機耗電 1233W,基本與銘板 (1270W) 一致。

雲母片也要換新。

第一隻燒掉的管子是原配管,第二隻燒掉的管子是前手燒的,從誕生到死亡,可能不超過30秒。安息吧……南無阿彌陀佛。

网友:
我家也是用這台,以後知道找誰修了.

网友:
1.請問原來的設計沒有高壓保險絲,是為了節省成本嗎?還是為了舊品壞了維修費高可以多賣新的產品。
2.請問2修為什麼磁控管會燒掉,是高壓2極體故障未更換造成的,還是其他原因造成。

网友:
箱內絕緣已壞,這樣可以嗎?
295784

网友:
這牌的磁控管,很多廠家都是在用,長時間使用,使很容易掛掉!

网友:
前手修時只換了 磁控管. 30秒后陣亡. 老大修時換了啥????????

网友:
我是買後續機種 ST34H,不知道會不會像樓主說的沒有高壓保險絲

网友:
大大請問一下,
磁控管燒壞,
運作還會很大聲嗎?

网友:
拆過幾台微波爐好像都沒有 白色的高壓保險絲ㄟ!!

楼主:
因為技術上有幾個疑點尚未釐清,故選擇性回應討論。

依序

1.問到箱體燒掉沒問題嗎這事。此案本體並未受損,打磨清理乾淨就好。

2.問到運作大聲這事。其實我根本沒聽過,因為我不是專燒微波爐,這得請專家回答……拿到手就直接開蓋檢查直接修了,最怕那放電聲如果嚇到家裡的人,可能我會被掃把趕出去……高壓端如果發生故障,一般高壓保險絲會擋下來,所以這邊不會有聲音。沒高壓保險絲我不敢這樣玩,作實驗需事前申請與準備。

3.提到時下很多機子沒高壓保險絲這事。古有明訓:「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我解釋一下:今天要不是安規擋在那邊,這些人有什麼事是做不出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技術上有幾個疑點尚未釐清,故選擇性回應討論。

依序

大廠的品牌也這樣玩,
實在沒有職業道德。
加個零件,
成本沒多久少,
原廠這樣設計,
希望故障後,
消費者比較後會買新的。
維修費貴……

网友A:
我以前也買了一台全國電子終身保固的微波爐.品牌惠而浦的.用了一年.按鍵面板無作用.送全國電子檢修.然後通知我說沒問題.回家開機還是沒動作又送返修.這次特別提醒說面板沒反應.換了面板.不過用沒1年又出問題.這次是面板按鍵反應很差.有時無法動作.或是動作後立刻跳脫自動關機.都還沒到設定時間.又送修.修好用一段時間又是同樣問題.......想想用的機會少.用的時間也夠本了.也懶得再去修了.丟一邊好幾年了.以前還以為美國貨耐操.結果不行.倒是三菱電子鍋(日製)用10幾年沒壞過.日立冰箱(日製)就修過2次化霜定時器.東芝洗衣機(日製)修過一次.這台洗衣機修的時候已經不生產.連零件都停產剩下備料用的.LG冷氣.就遙控器電池腐蝕自行買了一個換用.同樣10幾年.台灣的飲水機換了4台(這東西便宜送修不合算.晶工冰溫熱買3000多.送修給我報價1800.最後收1100.以後1000多元的飲水機都壞了換新的.不修了).......沒技術很吃虧啊.只能盡量買好風評的.日本品牌好像非日本原產(東南亞外廠的).東西也不耐用了.容易故障

网友:
低價品牌隨便買
不要買低價國際牌微波

便宜的代工廠我看都一樣
不會比較耐用
挑便宜的買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買了一台全國電子終身保固的微波爐.品牌惠而浦的.用了一年.按鍵面板無作用.送全國電子檢修.然後通 ...

網兄提到惠而浦微波爐按鍵不良的事,這是薄膜面板的通病了,修是可以修,基本都屬於改裝式的修法,站上很多可參考。所以微波爐我不會買薄膜式或電容式這種電腦基底的機型……雖說如此,現在光撿人家丟掉的機器來用就夠了,根本不用花錢買新機。惠而浦這牌子現在變得很複雜,要美國貨的話就要指定純種美國製的機器,雖然都叫惠而浦,光是價格就差上一大截,外觀也很不一樣。簡單的說,不能用牌子去區分,要以機型與產地來分辨。

便宜的家電在維修上就很討厭,很多時候是貴的東西拆簡單修也簡單,便宜的東西一出生就沒打算要修 (號稱只換不修的),天生設計不良用料又差,弄下去也知道其實也撐不了多久,更麻煩的是收錢難,花心力改正設計不良之處,那工錢早就超過新機的價格了。

工業化社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已經嚴重畸形。

機器大量生產,工業為劣質品,農業為合成品,大量人工閒置,這些人到那裡去?我看過居然有人說可以去享受人生……這是什麼鬼話?沒收入的人怎麼享受人生?你的東西要免費送他?還有住在那裡?近來還有把遊民趕出城市的主張……類似例子很多,在資本社會想要施行共產理想……亂了!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