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ZIO 液晶電視狀況詢問

楼主(2019-09-06):
您好:
     如照片所示,電源板電壓輸出正常
狀況說明:
         驅動板線路線接入,.電源開啟,背光亮起,
         當再接入邏輯板時.電源再次開啟時,此時背光卻不會亮,但電源啟動顯示指示燈是正常的,唯獨背光板這時卻不會亮,量測邏輯板電壓只剩0.7V 多
當我把邏輯板線路拔除,量測來至驅動板的電源約有5V 多,請問這是哪裡故障呢?要如何排除呢?

電源板

電源板

邏輯板

邏輯板

驅動板

驅動板

電源測量位置

電源測量位置

网友:
就往邏輯板上查  是哪裡把電壓吃了只剩0.7V 多

版規 3.技術問題標題上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
標註型號+問題簡述  有益後人搜尋參考感謝您的善行

网友: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3. 技術問題標題上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