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IdeaPad U430p 不觸發不充電

楼主(2019-09-06):
版號:DAOLZ9MB8F0 REV:F
狀況:上電按開機鍵無反應,電源燈及充電燈均不亮,電池沒電,沒進水痕跡,沒發現掉件或燒毀痕跡

上可調電源顯示0.00A,觸發沒反應,以下是測量的數據

主機板電池3V
開機鍵到EC線路正常

刷過一次網上下載的BIOS,沒任何變化復原
更換過PQ31 PQ32 PU4沒任何變化復原
把PL3翹起上電,沒任何變化復原
PL3上電2V,電流4A,U39顯卡晶片發燙
拆掉EC上電,沒任何變化復原

自己研究了好一陣子,還是找不到問題,把測量及做過的測試先po上,求指教

上傳的圖片刪不掉,奇怪了

网友:
你只刷BIOS EC BIOS有刷嗎

楼主:
EC BIOS沒刷過也不知道怎麼刷,該怎麼做呢?有資料可以看嗎?

網路上查了一下,是要這種編輯器嗎?大大有推薦的嗎?還是直接買顆剪版的EC來換換看可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EC BIOS沒刷過也不知道怎麼刷,該怎麼做呢?有資料可以看嗎?

網路上查了一下,是要這種編輯器嗎?大大有推薦 ...

有這麼好的家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EC BIOS沒刷過也不知道怎麼刷,該怎麼做呢?有資料可以看嗎?

網路上查了一下,是要這種編輯器嗎?大大有推薦 ...

這就要請問版上有在做維修的大大來幫你回答

楼主:
網路上找的,看起來很專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就要請問版上有在做維修的大大來幫你回答

希望有維修的大大指教,設備貴貴的,我還是先去買顆ec來試試

楼主:
更換了帶程式的EC狀況依舊沒變,我想再試試其他BIOS,求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換了帶程式的EC狀況依舊沒變,我想再試試其他BIOS,求助

网友B:
四代CPU容易掛南橋區 ~~

碰碰運氣了,刷BIOS先

不過為什麼要對 PL3 用電流法?

楼主:
感謝前輩,可惜刷了還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代CPU容易掛南橋區 ~~

碰碰運氣了,刷BIOS先

PL3對地值很低,不曉得是否屬於正常,所以就嘗試性的電一下看看,刷了BIOS還是不行,運氣太差

楼主:
如果想請版上前輩維修,該到哪個板詢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想請版上前輩維修,該到哪個板詢問呢?

https://bbs.pigoo.com/forum-193-1.html
徵求啟事區 打地點或你要用寄的也可以

网友C:
pu4的保護隔離電路條件 pin3,pin4 很明顯就有問題了,正常情況下pin6 acdet 2.6v有,pin4就要有25v的acdrv,之後公共電壓19v就會輸出,除非19v短路跳保護,如果後級沒短路建議您最好從最初的供電先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3對地值很低,不曉得是否屬於正常,所以就嘗試性的電一下看看,刷了BIOS還是不行,運氣太差 ...

CPU、GPU 的對地,低阻值屬正常,不過GPU 被你這麼一燒有點危險....

网友B:
先排除20V公共電壓是否短路,BQ24715周圍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forum-193-1.html
徵求啟事區 打地點或你要用寄的也可以

感謝,我再努力看看,再不行就求助前輩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pu4的保護隔離電路條件 pin3,pin4 很明顯就有問題了,正常情況下pin6 acdet 2.6v有,pin4就要有25v的acdrv,之 ...

我再努力查看看,感謝前輩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GPU 的對地,低阻值屬正常,不過GPU 被你這麼一燒有點危險....

我有看了一下那條線上零組件的耐壓值,不超過最低耐壓值,我想應該沒燒壞,應該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排除20V公共電壓是否短路,BQ24715周圍電路

好的,我再查查看,感謝前輩指教

网友:
可調0.000a(確定可調供應器正常/最好用0.000四位可調三位有的板難判斷)查適配器電壓檢測輸入有無過高保護或主板短路
1.測適配器電壓檢測輸入一般在充電ic-6腳 acdet電壓為2.5v~3.1v  超過3.1v會保護 (超過就修這裡)
2.查b+公共點有沒有19v(沒有就修這)

補充內容 (2019-9-30 05:31 AM):
充電IC:4腳 ACDRV 有無24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