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 ARDUION程式編輯視窗字形如何設定 ?

楼主(2019-09-06):
想說最近比較有空想重新學習ARDUION就下載了IDE
怎料在程式編輯視窗內打字時卻出現不同的字形(紅框內),
訊息窗內出現錯誤訊息
請問我應該如何設定?

网友A:
你打到全型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到全型字了

就這麼簡單...可以了,
電腦的一些設定不是很懂?

网友B:
老闆很有毅力喔. 這是電腦有中文系統的問題, 記得要用純英文輸入, 就好了, 不然就剪貼人家的CODE
這個是甚麼項目, 改冷氣還是改冰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闆很有毅力喔. 這是電腦有中文系統的問題, 記得要用純英文輸入, 就好了, 不然就剪貼人家的CODE
這個是甚 ...

您太抬舉我了
純粹想重0開始學ARDUION
前幾年也有稍微摸索一下,後來有點卡關停頓一陣子
現在又想重新來一次

网友:
不太了解函數名稱,不過,有打錯字嗎?
第33,35行是 digitalWrite

第37,39行是dugitalWrite

网友:
37,39行 dugitalWrite 拼錯,
是digitalWrite

37,38,39,40行 的字型也有問題,要改為英數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這麼簡單...可以了,
電腦的一些設定不是很懂?

全形字看起來比一般字大,
在程式裡字元號碼也是不一樣,
電腦會誤判。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太抬舉我了
純粹想重0開始學ARDUION
前幾年也有稍微摸索一下,後來有點卡關停頓一陣子

T大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