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COM 梳子型 吹風機 PCH-710 不過電 如何拆解

楼主(2019-09-06):
TESCOM 梳子型 吹風機 PCH-710 不過電 如何拆解

初步判斷電源線.A←→C  B←→D是導通的並沒有斷線.

只是不知該如何拆開外殼來檢視內部結構.

煩請痞友諸位前輩.不吝賜教.

网友:
應該可以把箭頭處環狀塑料拆下

网友:
以上述的藍色卡環脫離,就能拆解了

楼主:
感謝 tsai 前輩和 sandy 姐

這兩天再找個合適的工具

來撬開環狀塑料卡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tsai 前輩和 sandy 姐

這兩天再找個合適的工具

  用金屬耳耙子, 先任一紫箭頭角度伸入. 適當施力撐開卡榫, 墊住青環一側縫隙. 再比照前述對付另一卡榫.

  供參考, 祝成功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金屬耳耙子, 先任一紫箭頭角度伸入. 適當施力撐開卡榫, 墊住青環一側縫隙. 再比照前述對付另一卡榫.

環狀塑料卡榫如 4# 樓圖示

卡榫是往內扣住的(希望不是我看錯)

nessie 前輩.紫色箭頭所指空間

完全是簍空的.這個空間是卡榫往外掰以後

要退出環狀塑料卡榫的空隙

如果順利拆開後.再拍照片提供給各位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環狀塑料卡榫如 4# 樓圖示

卡榫是往內扣住的(希望不是我看錯)

個人覺得一般卡榫不會像你所繪圖示那般尖銳
應該是小心施力便可扳開
筆電手機等等都有很多類似卡榫
該小心的應該是扳開的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環狀塑料卡榫如 4# 樓圖示

卡榫是往內扣住的(希望不是我看錯)

  或許是咱表達得不夠具體. 青環扣具若真如 4# 般, 金屬耳耙試看看可否以下圖方式伸入向外施力撐 | 勾開:

  若不可即作罷想新對策, 切莫蠻力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