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JVC GR-DV800U DV 攝影機 拆解與LCD螢幕接觸不良之維修

楼主(2019-09-06):
這台原本是不打算PO出來做維修實例。因它並無特殊技術性....
反倒是在拆除螺絲外殼,花了我不少時間且 Google 不到任何訊息,
此機型還真不拆,螺絲長短不但不一且不像Sony機型該拆的螺絲都有做記號。
故因此PO出讓有心人少走彎道...廢話少說...開始吧...先驗明機型。
如圖下:
拿到此機時。故障原因為LCD螢幕有時亮有時不亮。
正常時應該是小視窗拉出來時,LCD即滅;反之小視窗推進去時LCD即亮。
現狀況實測為。小視窗在推進去的狀態中,稍稍觸摸下LCD即滅(正常應該拉出)。
因此初步判斷小視窗,應該有類似微動開關控制不良造成。拆吧....
首先拆解頂部。
如圖下:
之後如圖下:
再來拆解底部 如圖下:
拆控制板 如圖下:
再拆下 如圖下:
再拆下 電池座螺絲 如圖下:
之後即可拆開LCD螢幕總成(排線拆開)。如圖下:
有看到微動開關了 如圖下:
先拆下小視窗排線 如圖下:
可看到視窗的微動開關了 如圖下:
這種開關我想找都別想找了.....
先試這瓶電子接點清潔劑,還有學姐的富見雄面膜順將接點也保養下吧...
裝機測試 如圖下:
還蠻滑順,一切正常。就是此微動開關不知能撐多久了....
希望此拆機過程能幫助到有需要的痞友 ,
此乃最大之發文目的.....

网友:
感謝詳細分享,DV我沒跟上,因為V8買了一台沒啥用到就壞掉了。

网友A:
我常常在機械結構拆解問題卡關...

有時都在想  是拆解機械結構難?  還是修電路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常常在機械結構拆解問題卡關...

有時都在想  是拆解機械結構難?  還是修電路難? ...

的確是....我曾欲修一台筆電NEC(非常罕見)。
結果踢到鐵板,竟然連主機板都拆不下來,自己都覺得十分離譜.........
現在那台已找不到了,不然我會願意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常常在機械結構拆解問題卡關...

有時都在想  是拆解機械結構難?  還是修電路難? ...

啊...對了S大 我正在等您的GOS-6103C 維修文耶...
原本我是有心動此台....但後放棄了....
依我初步判斷,是否為電容的問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對了S大 我正在等您的GOS-6103C 維修文耶...
原本我是有心動此台....但後放棄了....
依我初步判斷, ...

你跑題了...  , 這樣不行啦

那個雜訊換電容就好 (正式用料還未定)
電源電路系統是線性穩壓電路  使用傳統市電變壓器...所以把安全問題釐清以及接地關係弄清楚之後就可以省下隔離變壓器
+12V 由 LM723 主調, 進而連動追蹤穩壓-12V
講完了很沒勁 我都不好意思 PO上

我等了超過1周 竟然沒人收那一台 也不知是不敢收還是嫌它塑膠泛黃 賣相差

這台我真正的注意的是 它的READ OUT 文字...偏下+上下幅度略小,當初怕講出來沒人敢收

因為文字偏下+幅度略小
所以我還在研究它的垂直電路,就是一連串的 CE+CB  Cascade, 然後對稱太極生兩儀 成差動電路 驅動偏向板
搞定了才會去仔細研究 相關元件的正式用料

我還欠 Peter180   一篇CORSAIR海盜船  維修報告
+5V 漣波大 背焊補電容暫時搞定,只是POWER GOOD INPUT 信號還不是很OK ...這條線路因為板子黑黑眼睛花花...先擱著 !!

原先以為這種品牌名字 應該是騙屁孩的 沒想到是我不識好物

現在是 蝨多不癢,債多不愁  你等著吧  我還不急...
我還有幾個有時效性契約工作必須優先處理

网友B:
去年鄰居送了一台幾乎全新的鎖尼V8攝影機,一放下帶子就出不來了!! 一放就是一年多,一直不敢動手,深怕拆死了他!! 我猜想應該是放久了傳動橡皮帶斷了,但是機械的東西真的難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跑題了...  , 這樣不行啦

哇....READ OUT 文字之毛病,我還真沒看出(真的還差一大截)。
我會慢慢的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鄰居送了一台幾乎全新的鎖尼V8攝影機,一放下帶子就出不來了!! 一放就是一年多,一直不敢動手,深怕拆死了 ...

最近迷上V8攝影機....加油antlu大。這對你來說絕對是小case....
我也慢慢的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