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C NAC 溫奶器 TM602 無法顯示

楼主(2019-09-07):
前幾天不小心摔到,後來營幕就不顯示了,但加熱器還是有,但控制板可能不過電
請問大大們有維修的經驗嗎/ 謝謝

网友:
斷開電源先看保險絲有沒有斷

楼主:
fuse 確認完是OK的

网友A:
用電表量控制板電壓,那三條藍色線是電源板所供電,初步檢測

网友B:
量一下單晶片MCU(在七段顯示器(日日)旁)看有沒有電源...

网友C:
接頭鬆動,都檢查

网友D:
若是按鍵"功能"沒問題,那可能是斷線吧!! 電路板斷線或是原來假焊遇到大地震"走精"!!

网友E:
檢查一下,魔鬼都會藏在細節裡 !

紅圈圈的背面看一下量一下通斷

紅圈圈的背面看一下量一下通斷

网友F:
可以正常加熱就巡一下錫面,有烙鐵就重新補焊一次吧!

网友G:
樓主拍的不夠清楚,這裡反光起來像脫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電表量控制板電壓,那三條藍色線是電源板所供電,初步檢測

那三條W1:0、W3:4.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單晶片MCU(在七段顯示器(日日)旁)看有沒有電源...

pin12:VDD 有4.8V,pin9:VSS 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頭鬆動,都檢查

有檢查 都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是按鍵"功能"沒問題,那可能是斷線吧!! 電路板斷線或是原來假焊遇到大地震"走精"!! ...

SW 是量過都OK,這基本還滿厚大概1MM,電路板斷掉,目前沒有到看裂的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檢查一下,魔鬼都會藏在細節裡 !

這個基板號碼的印刷 ~~ 此線路量過OK 沒有OPEN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正常加熱就巡一下錫面,有烙鐵就重新補焊一次吧!

全部追焊過,還是一樣無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樓主拍的不夠清楚,這裡反光起來像脫焊

確定補焊都OK

网友A:
七段式顯示器都不亮的話,可能旁邊那顆18隻腳IC沒有驅動到七段式顯示器,IC是啥編號(相片不明)?
或者斷電,用電表歐姆檔檢測七段式顯示器會不會亮,如果每一段都會亮,代表七段式顯示器沒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七段式顯示器都不亮的話,可能旁邊那顆18隻腳IC沒有驅動到七段式顯示器,IC是啥編號(相片不明)?
或者斷電,用 ...

謝謝大大,我回去在量一下,七段顯示是否可以,另外那顆IC:HT46R47...若我量測七段是OK的話,有建議下一步的量測嗎?  我之前有量過此IC_PIN12_VDD是有,但我不知為何是4.8v,不是應該都要5V嗎?還是我電源板那端出問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我回去在量一下,七段顯示是否可以,另外那顆IC:HT46R47...若我量測七段是OK的話,有建議下一步的 ...

5V給4.8應該還是會動作~但如果七節顯示器是好的,而無法顯示那可能就要檢查驅動ic…或是共陰、共陽的地方是不是有斷線?電阻的阻值正確認?電容是否有短路,二極體是否單邊導通,有檢查了嗎?

网友D:
那個IC應該是合泰的 MCU!!
按鍵動作 & 控制功能都正常嗎? MCU  會輸出掃描動作,7段顯示器 接腳9支 意思是 兩跟作為共陰或是共陽 7支為 7段,小數點應該沒有接!! 三用表量看看,一般來說MCU 很難故障!! 七段顯示也很不容易壞!!

楼主:
引用 网友H:
5V給4.8應該還是會動作~但如果七節顯示器是好的,而無法顯示那可能就要檢查驅動ic…或是共陰、共陽的地 ...

昨天量的結果是七段顯示器不會亮,以下作法歐姆/電容檔位,接法:中間(pin3/8)我接黑棒,紅棒探其他pin,都沒有亮,將是待表電子零壞掉嗎? 還是我需要量其他的電子零件呢? 請教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個IC應該是合泰的 MCU!!
按鍵動作 & 控制功能都正常嗎? MCU  會輸出掃描動作,7段顯示器 接腳9支 意思是  ...

>>按鍵動作 & 控制功能都正常嗎?
大大這個要怎麼量呀,若是按鍵,我單量測SW是OK的,IC的部份(18 pin)該如何判定是好還是壞呀,目前VDD有。

>>接腳9支 意思是 兩跟作為共陰或是共陽 7支為 7段,小數點應該沒有接!!
我有量測七段,三用數位電錶切歐姆/電容檔測試,但它都沒有亮。不知我將量測是否正確?
Pin3 接地(黑-),其它pin用紅棒確認,無燈顯示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昨天量的結果是七段顯示器不會亮,以下作法歐姆/電容檔位,接法:中間(pin3/8)我接黑棒,紅棒探其他pin,都沒 ...

需要圖來表示一下你量的點,如下圖
一般會用電表的嗶嗶檔來確認,兩支錶筆接在一起會嗶嗶叫
七節顯示器我沒看過壞的,一般就是黑色的錶筆接CM的點,然後用紅色的錶筆接其它點,接在a點,最上面的bar就會亮,那這七節顯示器就是共陰
反之如果用紅的接CM,黑的接其它的點會亮,那就是共陽

因為你說是摔到,所以我覺得可能是斷線比較有可能,所以你也可以先用嗶嗶檔確認CM點接到電源的正或負是否有通,巡線確認是否有斷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量的結果是七段顯示器不會亮,以下作法歐姆/電容檔位,接法:中間(pin3/8)我接黑棒,紅棒探其他pin,都沒 ...

可能也要幾支腳試一下,用電錶的嗶嗶檔隨意試試看看會不會亮的

Dual-Digit Led Displays.pdf (613.92 KB, 下載次數: 9)

楼主:
引用 网友H:
需要圖來表示一下你量的點,如下圖
一般會用電表的嗶嗶檔來確認,兩支錶筆接在一起會嗶嗶叫
七節顯示器我 ...

大大,謝謝!! 寫的很清楚,我今天回去再試量看看,希望是這個斷線的問題。
另外一點請問,假設量測發現都不會亮,是不是先更換這個七段顯示器?(建議)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大,謝謝!! 寫的很清楚,我今天回去再試量看看,希望是這個斷線的問題。
另外一點請問,假設量測發現都不會 ...

我後來會附那個datasheet就是在跟你說明,七節顯示器一樣的十支腳,但腳位定義有很多種,我不確定你的是哪一種,如果讓我猜的話,因為是兩個七節顯示器,所以會有兩個共陰的點,而右上角的點有接到電晶體,所以右上角的點就是要用黑色的探棒,另一個共陰的點應該是左下角,那紅色的探棒可以試試除了左下角以外的其它點,看看會不會有一節亮起來的。

七節顯示器一般都以超過60hz在掃描,用視覺殘留來顯示文字
因為好幾條線路(以這個來說,有16條路),要同時故障的機率很低
通常是一節故障,不會全部同時不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需要圖來表示一下你量的點,如下圖
一般會用電表的嗶嗶檔來確認,兩支錶筆接在一起會嗶嗶叫
七節顯示器我 ...

我把七段單品焊下,量測發現不會亮,其中CM與1_pin 有short,再買零件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後來會附那個datasheet就是在跟你說明,七節顯示器一樣的十支腳,但腳位定義有很多種,我不確定你的是 ...

單品量測的時候,中間接紅(黑棒)pin 3測試
每pin都不會亮,其中pin 1與pin 3 short。(從左至右)

楼主:
哇 從量發現七段顯示是好的!! 現在不知要怎麼下手了!!!

楼主:
IC:VDD 4.8V(VSS:0)、CN1 藍線線那也有4.8v(pin1)
藍色線下的電晶体要怎麼量呀 (k610 c945 這顆)

网友I:
藍色的震盪器會容易摔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I:
藍色的震盪器會容易摔壞嗎?

我沒有示波器 沒有辦法量到是否有振盪,我個人是覺得應該都不容易壞,目前看起來電源有,但不作動?

网友:
找台ZT109電表,計頻可到10Mhz,免動示波器

网友J:
問一下,第三張圖中有小白線是接到什麼地方???
我的維修經驗是:
有一個安全開關出了問題,而不是電路PCB上元件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問一下,第三張圖中有小白線是接到什麼地方???
我的維修經驗是:
有一個安全開關出了問題,而不是電路PCB上 ...

>>第三張圖中有小白線是接到什麼地方???
應該是接到加熱器那邊。

>>有一個安全開關出了問題,而不是電路PCB上元件問題
目前是上電會熱,但是無顯示(我沒試,但家人說會上電會持續加熱至水滾),我不知會不會是七段顯示的IC有問題,但依照個人經驗這些應該都很難壞才對。

网友K:
請問原本機器上的按鍵功能現在還正常嗎? 若還正常表示微控器有在正常工作才對~~~應該朝其他方向來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K:
請問原本機器上的按鍵功能現在還正常嗎? 若還正常表示微控器有在正常工作才對~~~應該朝其他方向來檢查!!! ...

無法顯示所以沒有辦法測,只能用三用電錶測試作動確認 (部品是沒問題), 其它的部份不知該從那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