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風扇~嗡嗡叫轉不動…

楼主(2019-09-07):
是這樣的,家人的傳統電風扇突然不動了…電風扇可以過電,電容標示 3uF,經測量有 2.86;軸承有油葉片用手轉也會動,開關轉到強風會有明顯的嗡嗡叫,但要用手帶動轉才可以順利啟動,中速就顯得小的多,低速則完全沒有風速,用手帶動也不會轉…請問各位前輩,這樣是馬達故障了嗎?因為整體看起來都蠻新的…謝謝大家。

网友A:
電容故障,換換看。

网友:
如果在不送電情況下扇葉可輕鬆轉動,啟動電容也OK,據你的描述判斷馬達線圈應該有層間短路了 !

网友B:
這個要拆開軸心,前後軸承再上點油,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要拆開軸心,前後軸承再上點油,試看看。

對,
看圖片推測是缺油拖累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要拆開軸心,前後軸承再上點油,試看看。

這台電扇軸承與一般電扇不太一樣,它軸承是封閉的,不像一般軸承可以看到海綿…且我拆開裡面都有油…

网友:
上油試試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台電扇軸承與一般電扇不太一樣,它軸承是封閉的,不像一般軸承可以看到海綿…且我拆開裡面都有油… ...

1.電融壞了~
2.軸心缺油~你的只是固定片的型是不一樣~還是要加油
3.軸心磨損了~未通電時搖一下軸心有沒有間隙~最好抽出看

网友D:
俗的品質就這樣啦!
把軸心抽出上黃油試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電融壞了~
2.軸心缺油~你的只是固定片的型是不一樣~還是要加油
3.軸心磨損了~未通電時搖一下軸心有沒有 ...

軸心應該怎樣確認間隙大小?!

网友F:
檢查迴路看有無接觸不良,不然如樓3# 馬達線圈有短路現象,試試量測馬達線圈阻值與正常品比較看看。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這樣.低轉速啟動不了.高轉速需要手撥動才會正常轉動.反正按下開關是低鳴聲不動作.電容有輕微凸起.沒量電容.直接換了電容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軸心應該怎樣確認間隙大小?!

抽出看看有沒有吃溝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台電扇軸承與一般電扇不太一樣,它軸承是封閉的,不像一般軸承可以看到海綿…且我拆開裡面都有油… ...

馬達後面黑色蓋子打開後,(轉動機構)裏面的油也要換新。其他的零件有問題,也是要更換。

网友:
估計電容故障的機率必較大。

网友:
電容故障+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故障,換換看。

電容換了還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馬達後面黑色蓋子打開後,(轉動機構)裏面的油也要換新。其他的零件有問題,也是要更換。

油都換新、電容換過…開關接觸點整理……還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抽出看看有沒有吃溝了

沒有吃溝…銅軸套也沒什麼間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抽出看看有沒有吃溝了

哇塞,馬達都拆不開了,螺絲鎖超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容換了還是一樣

線圈斷路,報廢吧!
現在風扇都不耐用。

网友G:
請您出動三用電表,線圈斷線可能性不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都換新、電容換過…開關接觸點整理……還是一樣…

檢查一下....從馬達到開關的這段線
是否因為風扇擺頭的關係...磨斷了電線...而欠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檢查迴路看有無接觸不良,不然如樓3# 馬達線圈有短路現象,試試量測馬達線圈阻值與正常品比較看看。 ...

哈哈…手上沒有新品可以測試,但能做的都做了…現在懷疑轉子或現圈…但是整體看起來很新耶!且溫度保險絲也沒燒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俗的品質就這樣啦!
把軸心抽出上黃油試試。

我把轉子、銅套徹底清潔後上黃油還是一樣…

网友H:
再補個經驗,請打開風扇風量最大,然後用手轉動扇葉助轉動一分鐘後用手掌觸摸馬達本體會燙到縮手,那九成九線圈有層間短路了,把可回收再利用零部件拆下後直接回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再補個經驗,請打開風扇風量最大,然後用手轉動扇葉助轉動一分鐘後用手掌觸摸馬達本體會燙到縮手,那九成九 ...

謝謝你的意見!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您出動三用電表,線圈斷線可能性不小

謝謝你的意見,感恩!

网友I:
換了電容還是一樣,線圈有可能斷線,
記得我有修過這種情形,溫度保險絲也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換了電容還是一樣,線圈有可能斷線,
記得我有修過這種情形,溫度保險絲也檢查看看。 ...

瞭解。我再檢查看看好了…謝謝。

网友:
馬達壞了 !

网友:
依你描述問題應該是啟動電容損壞,很少有馬達線圈內部短路,會到內部短路溫度保險絲早就燒斷。

楼主:
這台風扇我換了 2-4 uF 的型號…結果還是一樣要動不動…最低速則是完全不動…
因為這台風扇很新!我有懷疑過是否馬達漆包線斷線,今天下午花時間找…想說看不到就乾脆丟了…結果還真的給我找到…就在開頭的地方斷線,後來用落鐵焊起來,每個檔為一撥就動…總算修好了…謝謝大家。

网友J:
恭喜完修!請問如何去除線外披覆的漆?我是用打火機靠近,熔去外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台風扇我換了 2-4 uF 的型號…結果還是一樣要動不動…最低速則是完全不動…
因為這台風扇很新!我有懷疑 ...

沒有絕緣套管嗎?
會不會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絕緣套管嗎?
會不會危險。

施工完成有用電火布包起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恭喜完修!請問如何去除線外披覆的漆?我是用打火機靠近,熔去外漆。

直接烙鐵用焊錫在上面停留久一點漆就自動脫落了…以前我還乖乖用刀片刮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接烙鐵用焊錫在上面停留久一點漆就自動脫落了…以前我還乖乖用刀片刮漆……… ...

原來可以這樣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來可以這樣喔~~

哈哈…不敢說啦!你都比我還厲害的說……小弟見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不敢說啦!你都比我還厲害的說……小弟見笑了……

我都用刀片刮

网友K:
如果有熱顯像鏡頭,不知是否可以抓斷線位置?
好奇~~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有熱顯像鏡頭,不知是否可以抓斷線位置?
好奇~~

嗯…也是可以啦!只是可能要修上百台電扇才能回本…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有熱顯像鏡頭,不知是否可以抓斷線位置?
好奇~~

斷線 沒電流  不發熱  熱顯像鏡頭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要拆開軸心,前後軸承再上點油,試看看。

我昨天家裡的自己剛弄過!!弄完超順的好像新的

网友L:
這一個情況第一次見,記錄一下,以為是轉子壞掉。
我之前的經驗是不管開啟任何檔,都會有翁翁聲,然後完全不轉,也確定電容是正常的,還好是保內,送原廠修,換了轉子才修好。
另今日颱風假,把三台電扇清一清洗一洗,上個油然後封裝起來,感覺又可以用個十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這一個情況第一次見,記錄一下,以為是轉子壞掉。
我之前的經驗是不管開啟任何檔,都會有翁翁聲,然後完全 ...

這台電扇其實是回收場撿的…因為外表很乾淨所以拿回來,沒想到因此碰上棘手的問題,奇怪的是看不出來有更換溫度保險絲或是換零件的痕跡…好再看到斷線位置,不然真的以為是轉子…

网友M(2019-10-17):
引用 网友L:
這一個情況第一次見,記錄一下,以為是轉子壞掉。
我之前的經驗是不管開啟任何檔,都會有翁翁聲,然後完全 ...

鼠籠式感應馬達的轉子幾乎不會壞,
頂多也是軸心卡死,不過那是機構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M:
鼠籠式感應馬達的轉子幾乎不會壞,
頂多也是軸心卡死,不過那是機構的問題 ...

我自己的例子還真是剛好轉子壞掉,以為這個都不會壞,轉子很順就是不轉一直翁翁翁感覺啟動不起來,原廠回復也的確換了轉子。

网友:
如果不這樣,
廠商早就收攤了

网友(2019-11-18):
厲害,這樣都找得到。
我本來覺得電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