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EM42MA15D-程序求助

楼主(2019-09-08):
這台電視目前是剛插電紅燈閃一下熄滅.然後就不開機了.拆下程序IC以冷凍法後再讀取程序.重新燒錄一次.情形一樣.後來又把主晶片換一顆新的.還是一樣的情形.所以只能拜託有此機程序的大大能夠給小弟試試看到底是不是原本機子上面的程序已經壽終正寢了.謝謝

网友A:
電源板有排除了?

网友B:
程序IC旁邊的IC是不是有3484a~
如果是的話~
有可能壞了哦~
量量看~

楼主:
那顆正常.5V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IC旁邊的IC是不是有3484a~
如果是的話~
有可能壞了哦~

那顆正常.5V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有排除了?

電源版該有的輸出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