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而浦WDEE50W除濕機修復問題

楼主(2019-09-09):
請問圖中這顆黑色零件是甚麼呢?

該怎麼知道它原來規格,謝謝

网友:
我猜是 ntc...溫度電阻
看他上面有沒有編號

另外 要標示品牌機種...會被刪文唷

楼主:
感謝提醒~已補上品牌型號

看零件上沒有任何標示,不知道拍賣上賣的是否能通用呢

网友A:
還有救

拿一支電子零件例如電阻,利用他的引腳焊上接起來多餘的再剪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還有救

拿一支電子零件例如電阻,利用他的引腳焊上接起來多餘的再剪掉

的確是好方法,不仔細看照片沒發覺指斷一小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救

拿一支電子零件例如電阻,利用他的引腳焊上接起來多餘的再剪掉

目前就是這樣使用,只怕撐不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是這樣使用,只怕撐不久

引腳的部分正反兩面用矽利康封起來

网友B:
感覺是不是整片板子受撞擊過?那連接器都歪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是這樣使用,只怕撐不久

那還等什麼
趕快將NTC 電阻值/溫度 量測紀錄起來

還要等它撐不住時又來問人?

三洋除濕機SDH-1225化霜感溫器不良
https://bbs.pigoo.com/thread-36708-1-1.html

東元除濕機MD1210RW發出異常警告音
https://bbs.pigoo.com/thread-5020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濕度傳感器
沒屋頂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30184870932195

這塊有看到~看起來一模一樣不曉得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是不是整片板子受撞擊過?那連接器都歪斜了.

原廠出廠就焊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