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pire one 722

楼主(2019-09-09):
請問一下 acer  aspire one 722 如何驅動usb ,可以重灌呢?謝謝大大

网友:
你自己開機跑到那兒了
遇到啥問題?
要拍照上來
讓大家知道你可以做到哪個點
簡單幾個字你的資料太少

你可以谷神搜尋找找會有的

网友:
按照道理講,一班的WINDOWS就會有驅動了,或是官網上面也有

但是你要用什麼作業系統?

网友:
這是共同版規的第3條︰

3. 技術問題標題上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