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門鈴對講機故障

楼主(2019-09-09):
我家是總機式的電話,好像叫做四線吧(?)

然後門鈴的對講機也是連接到電話上

但是十幾年了,室外的門鈴就按下去沒反應了

這個不知道要怎麼修,可以買一般的門鈴對講機來換嗎??

還是可以自己修?

网友:
拍照來看看如何?

楼主:
這兩天我找機會拍看看

网友:
這是共同版規的第3條︰

3. 技術問題標題上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网友:
是不是日本的拆船貨,104總機,可以接兩個門口機,四線室內機,還可以接一台公用的室內機?

楼主:
型號可能有點沒辦法@@

其實也不是我裝的,而且也幾十年了

网友:
總機式電話主流都是電話分機都同一品牌,各大有名的廠牌都如此,例如國際牌,東訊. 你應先確認是哪牌子總機系統,不一定買一般的門鈴對講機(門口機)來換就一定能完全搭配,這點應先注意.

网友:
有沒有考慮接觸不良問題.可以先拆開看看.按鍵位置金屬接觸區先磨磨.再看看線路有沒有鏽蝕斷的.這樣先檢查看看.戶外的門鈴風吹雨打容易這樣出這問題.我家的門鈴.民國85年建的.戶外沒有遮簷的.用到現在都沒壞.室內接受電話還沒壞.門鈴最近也是按壓不良.按壓無聲.不過我家的只是多按壓幾下就好了.機車啟動鈕也是接觸不良.自己橋角度測試.確認接觸不良剛換新.如果不是自己先測試.碰到不良商家可能給你大修點火系統

网友:
應該是按鍵開關(也稱輕觸開關或微動開關)接觸不良了.

可以自己拆開,量一下看是不是有正常導通,若按鍵接點氧化不導通,用電烙鐵解焊下來,量一下長x寬x高,高是指按鍵開關中間那一根的長度,不是總高度,買一個新的換上較省事,而這種按鍵也不貴.

网友:
十幾年了...換一套新的吧. 淘寶超便宜.

网友:
品牌沒有,型號沒有,照片也沒有!

神了,大家也都能隔空抓藥,只會浪費自己與網友的時間與資源。

网友:
沒牌子,也不拍照…

楼主:
兩台好像長得不太一樣
但都是接兩條線而已紅黑

我倒沒有測看看有沒有電就是了
再找個時間試試看

网友:
知道大家為何 要照片 與廠牌嗎 ?  因為這樣才有線索起步阿...
Google 一下 關鍵字
明治門口機 總機

您看看像不像....

明治門口對講機(總機用)CA5R CA-5R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12557931115

网友:
1.外電有進來嗎
2.那顆圓的橋整是否健在
3.總機查一下線

网友:
照片上看的到明治,這麼久了不知道還有沒有備品,打電話問問看!猜想會叫你該換了。

网友:
輕觸開關+1
https://find.ruten.com.tw/s/?q=% ... 0%E9%96%8B%E9%97%9C

网友:
這麼多年!!夠本了!可以考慮買新的更好用 價錢也不會太高的

网友:
按鈕換換看吧,室外水氣重,容易接點氧化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