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F-352T 指針電錶電路圖

楼主(2019-09-09):
經理上課買的,團購才300多!!  剛好看到有人在問這電表,我下班前5分鐘借來拍照~

這牌子的指針電錶我有3個,都超過30年以上很耐用(不摔到! 廢言),現在新錶頭的指針

往返速度很快,有蜂鳴檔跑線很方便,12V是用升壓方式,缺點是零件都是smd貼片~

指針錶最容易壞 歐姆檔X1 ,電阻18~20歐姆,要更換可能不容易~ 附上沒壓縮高清電路圖,

萬一有人撿到寶要維修時可以看~

老花眼看不清處,隨便拍~

楼主:
雨大~ 晚上安安,我看過你工作檯的指針電表,我在10幾年前特意摔壞的電表就是這個牌子,他的轉盤底下的銅箔很細,常超就會壞,實際上是台灣掛牌,大陸製!! 而且台灣賣的比大陸貴喔!! 後來有沒有改進就不知了? 如果現在還是這樣,要用WISH 大 介紹的油保養~~

网友A:
這顆電表電阻檔刻度也是不正確的,請參考這兩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42362-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61774-1-1.html

网友B:
宇峰三用電表也是我的入行機,超懷念!! 好像還在!!只是都沒有使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顆電表電阻檔刻度也是不正確的,請參考這兩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42362-1-1.html

這台yf-352t 歐姆檔(綠色) 0~5歐姆變成 0.1.2.3.4.5都有標示
有改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這台yf-352t 歐姆檔(綠色) 0~5歐姆變成 0.1.2.3.4.5都有標示
有改過了

這台歐姆檔刻度問題不是出在5~2這段,是20~5這段小刻度近乎亂畫,沒有按照歐姆檔非線性來分配小刻度位置。

不同時期的YFE電表,歐姆檔刻度畫法都不太一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這台歐姆檔刻度問題不是出在5~2這段,是20~5這段小刻度近乎亂畫,沒有按照歐姆檔非線性來分配小刻度位置 ...

這台YF-360D是學生時代買的,那時代只買得起這種表,好像也沒別的牌子可選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台YF-360D是學生時代買的,那時代只買得起這種表,好像也沒別的牌子可選擇. ...

這台比較正常一點,但5~3之間的小刻度位置也是怪怪的。

您這台先不管刻度了,可以留下來當傳家骨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電表電阻檔刻度也是不正確的,請參考這兩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42362-1-1.html

前輩你好~ 市售指針電錶有2種面板,這2種面板測電壓都準,但阻值都有偏差!!所以大都用數位電錶在火線上測,電阻也都用數位電錶測比較準!! 指針只拿來看暫態電壓或測元器件~ 至於歐姆錶非線性是否正確? 老實說也不知道原廠是怎麼測出這非線性歐姆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宇峰三用電表也是我的入行機,超懷念!! 好像還在!!只是都沒有使用了!!

當初買來只是要做無線電的cable頭,誰知電錶要用時都會不見,再買新的電錶,舊電錶就會再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yf-352t 歐姆檔(綠色) 0~5歐姆變成 0.1.2.3.4.5都有標示
有改過了

原本就有這種標示喔~~

楼主:
補一張對岸的電錶~ 我是覺得歐姆錶都差不多...嘻嘻~

楼主:
翻出以前買來自修的教科書,書裡畫的歐姆錶也是如此畫!! 如果有錯,應該電子界老師們會出來糾正,不然是誤人子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翻出以前買來自修的教科書,書裡畫的歐姆錶也是如此畫!! 如果有錯,應該電子界老師們會出來糾正,不然是誤 ...

指針表歐姆檔刻度是非線性,這是很確定的,依已知電阻與待測電阻串聯分壓來計算也是如此,前面我並沒有說非線性是錯誤的。

您貼的書上盤面刻度是很標準的,我前面說的YFE某些型號歐姆檔刻度近乎亂畫跟您貼的並不相同,YFE那些有問題的歐姆檔刻度,基本上有數字的粗線大刻度位置是沒問題的,但大刻度之間的小刻度位置則有很多種狀況,與標準刻度並不符合。

各時期的YFE-303歐姆檔刻度比較正常但也不是很標準,通常是將大刻度之間的小刻度以線性平均分布。

网友D:
引用 楼主:
補一張對岸的電錶~ 我是覺得歐姆錶都差不多...嘻嘻~

對岸這款電表說是稀土表頭,是新一代技術吧,說是磁性比傳統表頭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針表歐姆檔刻度是非線性,這是很確定的,依已知電阻與待測電阻串聯分壓來計算也是如此,前面我並沒有說 ...

了解~~ 大大研究指針電表真的很深入,在歐姆檔方面,小弟都用數位電錶量,所以沒在給他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對岸這款電表說是稀土表頭,是新一代技術吧,說是磁性比傳統表頭高很多.

中國近年說有稀土出世,對工業跟高科技很有幫助!! 但錶頭是稀土做,耐用度怎樣我就不知了!!
中國都是山寨再山寨,真假很難分辨!! 錶頭也分內磁跟外磁,用語跟我們有差別~

台灣指針電錶都是山寨日本,如果要再買指針電表,我想會直接游絲進階到吊線錶頭~ 目前除sanwa外也沒其他電錶好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要再買指針電表,我想會直接游絲進階到吊線錶頭~ 目前除sanwa外也沒其他電錶好選~

台製還買得到懸吊式表頭,得益 DE-960TRN就是懸吊式表頭。

https://bbs.pigoo.com/thread-42537-1-1.html

PS:台灣網拍現在很多對岸來的 DE-960TR,採用哪種表頭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製還買得到懸吊式表頭,得益 DE-960TRN就是懸吊式表頭。

https://bbs.pigoo.com/thread-42537-1-1.htm ...

前輩真是厲害~ 其實得益還有出一款跟烏骨雞學姊sanwa表頭一樣,可以直接量+-電,
兩者價差約500~600,我現在觀看rd700 是否能團購到? 因為常用電表面板黑青後,更換
偏光膜後雖能正常使用,但我怕機齡20年以上的導電膠會老化~~所以數位電表第一優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輩真是厲害~ 其實得益還有出一款跟烏骨雞學姊sanwa表頭一樣,可以直接量+-電,
兩者價差約500~600,我 ...

那是同系列的 DE-961TRn ,這系列有很多款電表。

數位錶、指針表各有所長,要得到準確數據一定要數位錶,判斷電路、元件好壞則是指針表比較好用,尤其歐姆檔更是指針表不會消失的原因,大部分數位錶電阻檔測量電流與開路電壓都很低,LED幾乎點不亮。

數位錶輸入阻抗高,對測量電路較不會產生負載效應,對測量準確度幫助很大,但輸入阻抗高對查線路卻是個缺點,很容易因為顯示出飄移數字而產生誤判。

所以數位、指針兩種電表都需要準備,視用途來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同系列的 DE-961TRn ,這系列有很多款電表。

數位錶、指針表各有所長,要得到準確數據一定要數位錶 ...

百分2百認同!! 應該有在維修的人,指針跟數位錶都有吧! 不然遇到scr,traic....等,怎麼測好壞?
謝謝前輩喔~ 中秋佳節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