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YM 高手125 踩發組維修

楼主(2019-09-10):
小弟快80000KM的公務車,症狀是踩發桿踩下沒有阻力,無法咬合曲軸

系統分解圖

先拆下傳動蓋,箭頭扣環用工具取下

換背面,螺絲取下,彈簧用一字起子拉開

取下彈簧,箭頭是彈簧鉤住位置

取下踩發軸跟啟動小齒輪

病因是踩發小齒輪軸機油變質,踩下時推不出小齒輪,軸心用汽油擦乾淨,注意墊片不要掉了

踩發軸軸心跟套筒一樣,舊油擦乾淨後上新黃油

踩發小齒輪上舊油刮乾淨

先預組裝,小齒輪縮回

轉動踩發軸,小齒輪可輕鬆伸出

踩發小齒輪軸上黃油,把軸心凹溝填滿

上彈簧,這個就痛苦了,因為彈簧很緊,原廠應該有專用特工,小弟用10MM梅花板手當拉鉤,鉤上後板手用鐵鎚敲出

裝回後試踩2回,可以正常踩發,完修收工

楼主:
組裝時注意扣環後方還有個鐵墊片,別忘了裝

网友A:
我自己車的踩發組把它拆了,傳動空出來的那個洞用熱溶膠把它封死,

感覺輕了一點,那一整個踩發組應該有2~3公斤吧...

反正把它當成噴射車沒電就掰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車的踩發組把它拆了,傳動空出來的那個洞用熱溶膠把它封死,

感覺輕了一點,那一整個踩發組應該有2~3公 ...

小弟就是怕萬一電池掛點,死在荒郊野外可就慘了,何況小弟的車是化油兼交流CDI,電池狀況再差,有的踩就發的動,所以無論如何要把這根稿回來

网友:
裝彈簧有特工 . 但我都是用一字起子 . 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就是怕萬一電池掛點,死在荒郊野外可就慘了,何況小弟的車是化油兼交流CDI,電池狀況再差,有的踩就 ...

我的踩發桿是壞掉了踩下去會空轉,踩不到東西的感覺,要換的話可能要一整組,

想說反正留著也沒用索性就把它給拆了...

网友:
那一支,我真的從來沒拆過,只有把前面的齒輪上點黃油而以

网友:
我的心情100也拆過
沒特工要裝回去的時候真的是考驗修養

网友:
我的踩發是有一天想試試看他還正不正常,踩下去就回不來了
在上點油潤滑軸心一下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