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詢問用編程器燒錄bios

楼主(2019-09-10):
小弟最近有訂購CH431A,手邊有拆了一些廢版BIOS
IC想說燒錄試試,拿了一片P5KPL AM SE,但我刷了之後放上去是不開的,然後用原本BIOS讀出檔案,保存然後再重刷一次,在放上去一樣不開機,於是我點了校驗,他就顯示(芯片內容與緩衝區的內容不一致),這該如何解決?想請問有經驗的大大。
倒是我有看到華碩的BIOS 新型的是CAP
需要修改BIOS內容,我有爬過板上的文,有看沒有懂,不知道如何修改,還是有大大能可以幫我修改的,若可以,會很感謝您!!! 有兩張 型號是M5A97 B150M PLUS

楼主:
因為現在是用手機上傳,導致畫質不佳,等到假日,會在更新

网友:
這USB編程器安裝連通電腦後,要先退出電腦,再把BIOS IC裝上後,再插回電腦.

网友A:
M5A97 官網直接燒
https://dlcdnets.asus.com/pub/AS ... M5A97-ASUS-1605.zip
B150M PLUS

楼主:
獅子魚大大 想請問下 這三個檔案 擇其一燒錄就好還是?

楼主:
小弟本身有用一張775板子去試了 結果燒錄後插上去 不開機 風扇空轉 請問我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再此先謝謝獅子魚大大

楼主:
剛剛試著把M5A97刷入了 他說一致了 但我放下去還是不開機 是我哪個環節出錯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試著把M5A97刷入了 他說一致了 但我放下去還是不開機 是我哪個環節出錯了呢 ...

他原本是會開機的板子嗎
IC腳位正確嗎
那三個檔案下載後 用解壓縮軟體解壓縮WINRAR 或WINZIP

网友:
應該是燒錄器燒錄規格選擇錯誤

楼主:
BIOS部分我有上網查詢過是25規格 我有放在25的位置 並且有抓到BIOS型號

楼主:
他有時秀逗有時能開機 M5A97 這片 但他之前是要多按幾次RESET 鍵才會開機

网友:
先查看原始BIOS有無保留區,關鍵在這裏。

网友:
这个编程器我有自己做过一个。我以前修显示器电视机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编程器。我觉得还可以,就是很慢。。你放在25的位置,点检测它有识别到芯片应该就可以烧的。不能效验。有可能是烧录座和芯片接触不好。放上去把芯片划动几下。再就是你把编程器直接接电脑上,你那延长线有可能不好,写的时候数据有丢失。ASUS CAP 文件这个编程器烧不了。

楼主:
小弟假日再試試看

网友B:
25的電壓應該是3.3V, 您要確定燒錄器是用5V還是3.3V, 小弟曾犯傻以為IC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的電壓應該是3.3V, 您要確定燒錄器是用5V還是3.3V, 小弟曾犯傻以為IC壞了.

我是不知道啦
但能正常抓到ic型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不知道啦
但能正常抓到ic型號

我的也抓得到, 還燒得進去, 但是不給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原本是會開機的板子嗎
IC腳位正確嗎
那三個檔案下載後 用解壓縮軟體解壓縮WINRAR 或WINZIP

小弟有下載下來了
解壓縮檔案為.bin 是直接燒錄嗎?
三個檔案都一樣嗎?
小弟目前是初學者 有些許地方不懂 還請多加解釋 感謝獅子魚大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小弟有下載下來了
解壓縮檔案為.bin 是直接燒錄嗎?
三個檔案都一樣嗎?

我剛剛看了 殘念 拆下來的bios 竟然沒有一個是可以裝下16mb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剛剛看了 殘念 拆下來的bios 竟然沒有一個是可以裝下16mb的

BIOS不是紅色框框那顆
原本的上面沒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不是紅色框框那顆
原本的上面沒有嗎

這張我朋友給我的 只不過 他說bios被拔掉
想說我這邊有很多廢板拆的bios
可以幫忙他一下 結果殘念 我這邊沒有可以裝的下16MB的BIOS IC

网友C:
一樣 同樣問體 CH341A BIOS編輯器
我沒有原始BIOS檔案 去官網下載CAP檔案修改
參考一些各大論壇 YOUTUBE 脫掉CAP檔
一樣燒入錯誤 芯片內容與緩衝區的內容不一致~~

我的事ASUS ROG MAXIMUS IX FORMULA  (M9F)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樣 同樣問體 CH341A BIOS編輯器
我沒有原始BIOS檔案 去官網下載CAP檔案修改
參考一些各大論壇 YOUTUBE  ...

我是透過論壇上的大大分享修改實例 慢慢去了解之後
才知道怎磨去修改
利用HXD16進位修改 把前面的2048byte加密檔ˋ案刪除後
儲存bin檔 即可燒錄
我是這樣理解的啦 不曉得有沒有錯誤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樣 同樣問體 CH341A BIOS編輯器
我沒有原始BIOS檔案 去官網下載CAP檔案修改
參考一些各大論壇 YOUTUBE  ...

CAP轉BIN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提供教程!
我先用看看
目前手邊有張h97 plus 故障 先排除看看bios

网友D:
這個編程器很便宜, 但似乎要修改才能用見:
https://www.onetransistor.eu/201 ... mmer-schematic.html
https://www.chucknemeth.com/3-3v-ch341a-modification/
https://www.eevblog.com/forum/re ... r-power-supply-fix/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編程器很便宜, 但似乎要修改才能用見:
https://www.onetransistor.eu/2017/08/ch341a-mini-programmer- ...

小弟使用ˋ之後大概都沒啥問題
只不過現在缺的就是可以裝得下16MB BIOS 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M5A97 官網直接燒
https://dlcdnets.asus.com/pub/ASUS/mb/SocketAM3+/M5A97/M5A97-ASUS-1605.zip
B150M PL ...

感謝獅子魚大大!
恰好今天高雄朋友上來 帶來一顆可以裝得下16MB的bios ic
目前已經正常開機 感激不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