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已完修] X99A GAMING 7 觸發後斷電

楼主(2019-09-11):
故障狀況為送電後主板上開機燈閃爍,觸發後跑碼不定時斷電!

單純用可調電源外部從ATX 5VSB腳位送 5V電源,電源供應器耗電流會從0.2XA飆到0.7XA然後反覆跳動!
https://youtu.be/4XxG8LwzsPI

請問有前輩遇過這種問題嗎?

補充內容 (2019-9-11 03:11 PM):
可能我沒說清楚~
故障狀況為待機(未啟動下)時.電源燈號就閃爍,有試過其他主板在未啟動下ATX 5VSB腳位 耗電為0.2XA
應該是沒滿足啟動條件???
沒圖很難猜~

网友A:
先查一下內存供電吧
DDR4內存條件測量點
兩個主供電
VDDQ 1.2V
VPP->2.5V(Pin142/143/286/287/288)
SPD供電                             VDDSPD->3.3V(Pin284)
負載/總線供電                            VTT->0.6V(Pin77/221)
基準電壓                           VREF_CA->0.75V(Pin146)
內存時鐘                           SMB_CLK->3.3V(Pin141)
內存數據                        SMB_DATA->3.3V(Pin285)
復位                   DDR4_DRAMRST#->1.35V(Pin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一下內存供電吧
DDR4內存條件測量點
兩個主供電

獅子魚大您好!
感謝您的回覆~
故障狀況為待機(未啟動下)時.電源燈號就閃爍,有試過其他主板在未啟動下ATX 5VSB腳位 耗電為0.2XA
應該是沒滿足啟動條件???

還是就是照您說的沒啟動就會先檢查DDR電壓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您好!
感謝您的回覆~
故障狀況為待機(未啟動下)時.電源燈號就閃爍,有試過其他主板在未啟動下ATX  ...

你在測試時沒插記憶體嗎
先去測量內存工作條件

网友B:
1.觸發後跑碼不定時斷電!---畫面能出現嗎.若畫面能出現.則先照獅子魚大給的測量點.量看看

2.  5VSB電流會從0.2XA飆到0.7XA然後反覆跳動----5VSB電壓會跳動嗎

3. 電源待機燈有可能吃5VSB 或者3VSB  5VSB電壓進主機板後會轉3VSB 要看是哪一邊電壓不穩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觸發後跑碼不定時斷電!---畫面能出現嗎.若畫面能出現.則先照獅子魚大給的測量點.量看看

2.  5VSB電流會 ...

chiyimonitor大您好~
1.觸發後無法到開機畫面就會斷電

2.5VSB不會跳動(只用電表量)

3.看起來應該是要從3VSB開始查~
這個故障可能要重頭開始跑線.手上只有類似的點位圖(有些地方不一樣).沒有電路圖~

网友B:
引用 楼主:
chiyimonitor大您好~
1.觸發後無法到開機畫面就會斷電

你回想一下這一篇  你有幫我加分.所以你是看過的.希望提供你靈感或者幫助. 我要說的是...先刷XXXX   https://bbs.pigoo.com/thread-63245-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回想一下這一篇  你有幫我加分.所以你是看過的.希望提供你靈感或者幫助. 我要說的是...先刷XXXX   http ...

班長說:
         後記:我覺得BIOS工程師好厲害.每天面對密密麻麻的字串.

         ㄚ這教授級BIOS工程師不就是在 痞酷那個大頭貼黑背影~~
         特徵是鼻子尖尖的、沒有鬍子的、手裡還抱著一個小孩的       j

网友:
引用 网友C:
班長說:
         後記:我覺得BIOS工程師好厲害.每天面對密密麻麻的字串.

是啊 痞酷裡 人才擠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回想一下這一篇  你有幫我加分.所以你是看過的.希望提供你靈感或者幫助. 我要說的是...先刷XXXX   http ...

chiyimonitor大~
這片板子一送電,3VSB電壓就會反覆跳!
連開機紐都還沒按.....

因為很怪所以才PO上來問問看

我再找時間查查看,最後真的不行我再刷XXXX~

网友B:
引用 楼主:
chiyimonitor大~
這片板子一送電,3VSB電壓就會反覆跳!
連開機紐都還沒按.....

既然3VSB不正常 就先修3VSB電壓 BIOS先且慢  摸摸看 網路晶片是否會燙  網卡晶片也吃3VSB電壓

网友D:
這情況鋰電池裝不裝有無關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3VSB不正常 就先修3VSB電壓 BIOS先且慢  摸摸看 網路晶片是否會燙  網卡晶片也吃3VSB電壓 ...

嘿嘿~
都摸遍了,沒元件發熱....

看來要用示波器來看看電壓是否跳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情況鋰電池裝不裝有無關係呢?

SIMON1016大您好~
有試過裝與不裝!都沒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嘿嘿~
都摸遍了,沒元件發熱....

ATX 24PIN 有條綠線 電壓大約4.5V-5V 是否會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X 24PIN 有條綠線 電壓大約4.5V-5V 是否會跳

chiyimonitor您好~

綠線電壓不太會跳!

我想我應該是有找到疑似問題點了!
等我多測個幾天,我再來更新!

謝謝您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X 24PIN 有條綠線 電壓大約4.5V-5V 是否會跳

這故障算是簡單~
但是如果沒有點位圖根本很難修復,除非手中有另一片好的板子慢慢比對~
原因就是缺少PTCRST#_D 的訊號!
通電待機時該點電壓應要有3.3V~
結果量測後電壓是亂跳的0~0.8V(虛電壓)
導致IO待機電源不穩定所以燈號會閃,而且是隨意亂閃!

不說了,看圖吧~
附上類似的電路圖,零件位置部分不太一樣,線路大致相同!

感謝之前熱心回覆的前輩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