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M4800 LA-9771P Rev:1.0(A00) 亮機慢[以解決]

楼主(2019-09-11):
請教各位大神,

目前機器可以開機但是開機約二十幾秒才能點亮起來,

這個問題是ME引起還是其他的問題,

附上BIOS檔案去尾.zip合併

网友:
無法解壓縮

楼主:
需要開啟副檔名,然後要去尾巴的 .ZIP 就可以解壓縮了

楼主:
重刷一次 可以開機但 亮機還是需要20秒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試完你的版本後不開機了

他有兩顆BIOS一顆8MB一顆4MB
U52跟U53 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有兩顆BIOS一顆8MB一顆4MB
U52跟U53 對嗎

是的 沒錯

网友A:
兩顆都要燒 另外一顆4MB也傳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顆都要燒 另外一顆4MB也傳上來

好的 這是另外的4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這是另外的4M

另一版BIOS兩個都要燒

你的修改8MB檔案須配合你的4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版BIOS兩個都要燒

目前刷了你修改的8MB檔案配合原來4MB的BIOS,
可以正常開機約5秒就亮機啟動了,
感謝獅子魚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