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首華SOWA 液晶電視MLD14X2(有影無聲)

楼主(2019-09-12):
最近網路上買來一台故障二手電視想來自己搞,想不到功力不足~~卡關了
這台電視問題是影像正常,卻無聲音
所有撥放來源(HDMI、AV、VGA+AUDIO)以及電視機的音量轉到最大聲
才只能聽到超級微弱的聲音
網路上買來一顆音效IC,TDA7266SA來自行更換,卻還是一樣
已經確定電視喇叭是正常的(有裝在別的公版上測試)
主板型號AC204432
請問各位先進,還有哪邊可以檢查呢?

网友:
哇~~這檢查範圍有點大。
1.先檢查TDA7266SA工作電壓是否正常。
2.確認ST-BY(7腳)與MUTE(6腳)電壓是否正常。
3.檢查信號輸入(4腳,12腳前)的交連電容器是否正常。

网友A:
檢測面板按鍵是否導通不良,用電表歐姆檔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測面板按鍵是否導通不良,用電表歐姆檔測

面板按鍵??指的是電視調整音量的按鍵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面板按鍵??指的是電視調整音量的按鍵嗎

是的,它們久了常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它們久了常不耐用

我已經用遙控將音量調到最大聲了,這會跟按鍵有關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經用遙控將音量調到最大聲了,這會跟按鍵有關嗎??

我主要意思是說用電表測按鍵開關是否正常

网友:
影相正常,現在不是都接第4台,買個199的喇叭組,從機上盒接聲音輸出就好,反正電視的喇叭通常也都不怎麼好。

网友:
這篇只比那種從網路上隨便抓一張圖放上去的發問高半格。就按照 8# 做法吧。

网友: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有好的方案,建議就是了,何必一直嘲弄別人。

网友:
用示波器量源頭,然後再往下抓放大IC,看波型輸出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