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ET2311 All-in-One PC 無法開機

楼主(2019-09-12):
型號是 ET2311IUTH

問題描述:
按下開機鍵無法開機.

查修狀況:
1.待機耗電1W,按下開機鍵沒有變化....(我有 CHITAI 2402A 功率計)
2.檢查電壓,從電容量有量到12V 有量到5V ...... 從電容沒有量到3.3V,不知道 3.3Vsb 要量哪裡.

請協助查修,謝謝.......

補充內容 (2019-9-12 07:50 PM):
換上新的 CR2032 電池就完修了.......

网友:
點位圖
維修指南
Asus ET2311I_RG.pdf (481.65 KB, 下載次數: 16)
可考慮先刷BIOS看看

楼主:
這個解開是 .fz 副檔名....

我下載 fritzing.0.9.3b 也不能打開......

這檔案要怎麼使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解開是 .fz 副檔名....

我下載 fritzing.0.9.3b 也不能打開......

https://bbs.pigoo.com/thread-6322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63223-1-1.html

有用點位圖量到 3Vsb .

BIOS拆下燒上再來回報結果.謝謝......

网友B:
上個月,回收場朋友的弟弟(也是做回收的)拿一台華碩的易電腦說是不能開機,東西是很明顯被拆過,檢修過程發現 HD 12V不足,只有11.5V左右,我原先以為是線路問題,就換上2.5吋的HD使用(2.5吋只吃5V),在安裝到使用均無問題,後來無意看到電供是12V5A,心中就懷疑是否電供有問題,就利用學姐有出售的車載調壓往上調整電壓,一直調到16.5V,此時HD也出現12V的電壓,裝上3.5吋原先的HD也順利開機,然後就覺得16.5V是IBM的才有,ASUS不都是19V嗎?就換上19V3.16A的上機,結果是開機不穩定,有時會重開,就換上19V4.74A的上機,就一切OK,此時心中的OS就是朋友被蒙了,最奇妙的就是機子後面也沒註明電供的電壓與安培數,所以請看看您的電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個月,回收場朋友的弟弟(也是做回收的)拿一台華碩的易電腦說是不能開機,東西是很明顯被拆過,檢修過程發 ...

同意+1  變壓器應該是19V 先確定一下喔 樓主說量到12V 我也覺得怪怪的

网友:
由於剛剛趕著吃飯,回來已超過一小時,補充說明無法傳圖,補上後面銘牌圖片以茲證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1  變壓器應該是19V 先確定一下喔 樓主說量到12V 我也覺得怪怪的

輸入是19V沒有錯......

這我是用可調電供提供電壓.....

這方面沒有問題的....

待我燒BIOS後再回報.

网友D:
按下電源無法開機(畫面閃一下就當了),這台年初也是這樣,今年數台不同規格性能相近電腦按下都無法開機,技術不高不敢亂拆,都是更換記憶電池解決。這樣就收了一台,順增加記憶體
最多五點觸控,還真正四核心I5的,可惜無獨立顯示卡

參考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下電源無法開機(畫面閃一下就當了),這台年初也是這樣,今年數台不同規格性能相近電腦按下都無法開機,技 ...

你這個電池沒電的問題,我也是有想過.....

還想說,那是很久以後的事,現在應該都改進了,就沒有想到換電池.......

剛剛想說,燒BIOS很麻煩....換一下電池看看好了....

拆下來一量,2.93V.....應該不算沒電.

換一顆 3.3V的試試好了.....

開機了.....

修好了.......

完修......

网友E:
一顆電池慘案 , CR2032事件全紀錄

你來欺騙社會的齁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顆電池慘案 , CR2032事件全紀錄

你來欺騙社會的齁 ?

哈哈!!這我經驗豐富
所以我有很多CR2025
只要舊電腦我都嘛量都不量直接換了它
只要稍把接點往上翹一點薄一點沒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顆電池慘案 , CR2032事件全紀錄

你來欺騙社會的齁 ?

好久沒有發文,郤發出這種維修文........

過一陣子看能不能發點有水準的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久沒有發文,郤發出這種維修文........

過一陣子看能不能發點有水準的文...... ...

都有出槌的時候...

X15 倍的放大鏡泡洗衣機後,夾層模糊, 怎救?
https://bbs.pigoo.com/thread-63613-1-1.html

网友F:
........................真好 {n_088:}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好

其實這台是我的主力機.......

前幾個月有講我現在用的是 N3150M-E 的電腦,就是這台出問題.....

拆開以後,躺了幾個月,昨天才動手....原來是這麼簡單的問題.......

白躺了好幾個月....我也真懶.......

网友G:
現在這種電池沒電不開機的設計,還真是天才想出來的,三年一到強迫換機?

网友:
引用 网友G:
現在這種電池沒電不開機的設計,還真是天才想出來的,三年一到強迫換機? ...

不!~這是刺激經濟促進消費的作法,保固一到產品一掛~~

"先生很抱歉由於您送修的OOO原廠備料已經用光,所以無料可修"............於是使用者就換新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