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UN IRT 4520 無法開機

楼主(2019-09-12):
前天小孩發燒,拿出耳溫槍無法開機@@,打開裡面發現電池液外漏,R5.C5不見了,請問有大大知道R5C5是多少嗎?

网友:
IMG_4206 (3).JPG https://3.bp.blogspot.com/-ak7Ay8BIWik/VsF1bciAPII/AAAAAAADJAQ/aCKO6k4AVc8/s400/IMG_4206.JPG

電阻R5應該是1M(105),電容C5就不明甚麼值.這是參照網路有人維修的相片,雖然機型是IRT-4020,但是PCB兩者皆一樣.

网友:
還有你這支的PCB腐蝕相當嚴重,連那導通連接金屬片和PCB的接點都不見了.

网友: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015-1-1.html

我有ㄧ支板子是好的可以給你!!須要嗎?

楼主:
謝謝回覆我的大大們,我的焊接功力不好,掉的pad可能要用刀子把線路刮一刮在用導線焊上去連接電阻電容,這台我留下,先買台新的好了,謝謝各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