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大帮忙转换一下PCB文件格式

楼主(2019-09-12):
      手边有一份PADs 创建的.pcb格式的文件,但目前只有AD,无法打开它。需要将该文件在PADs中转换成ASCII格式文件(.asc)才能导入AD打开。
      只是手边没有PADs软体,想请坛子里有此软体的大大帮忙转换一下,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折衷一下...
官網pads 有出 pads-pcb-viewer 只能看無編輯  是免費的 FREE !!
請進入一下英文連結 ; 中文無此 連結

https://www.pads.com/downloads/pads-pcb-view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衷一下...
官網pads 有出 pads-pcb-viewer 只能看無編輯  是免費的 FREE !!
請進入一下英文連結 ; 中文無 ...

感谢Simon大!
可是去官方下载还得注册什么的,太麻烦。后来在网路找了个,感觉安装文件大小与PADs设计软体差不多欸。。。本来想着,单有View功能的应该很小巧才是。

補充內容 (2019-9-13 03:17 PM):
以下这个地址倒是可以绕过注册:http://s3.mentor.com/pads-free-viewer/pads-viewer-1.2.zip

楼主:
  经过一番折腾,总算打开了PCB文件,也成功将它置换成ASC文件在AD中打开。因为下载的“PADs Viewer”还是得需要激活码(Activation code),因此索性直接找环保版的PADs来看看
  在此过程中,发现低版本的PADs根本无法打开我的这个.PCB文件,一开始以为安装的程式有问题,后来才发现是版本不够新的缘故,vx版本的可以顺利打开它;再,同样的兼容性问题——PADs VX版本创建的.ASC文件在AD15中遇到打开时发生程序卡死和打开后缺件状况。所以来来回回转换了好几次,最后发现输出较低版本格式的PADs,比如2007、9.x等的.ASC格式文件才能在AD15中很好地得以使用。
  看来,这两款EDA软体兼容性的确不怎么样啊!因为只是看看点位,因此也没那么多要求。下边是在AD中打开的情形:

来自PADs ver9.0

来自PADs ver9.0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一番折腾,总算打开了PCB文件,也成功将它置换成ASC文件在AD中打开。因为下载的“PADs Viewer”还 ...

不是這兩款 EDA 兼容性差 而是在 Layout EDA 這領域裡

都是獨立自家的系統 AD 就都是 AD 的 , PADS 是 PADS 的 , KICAD 也只容 EAGLE

如您要開 PADS9.0 的版本 就必須把 PADS 降轉 ASC 檔案

再用其他軟體 IMPORT 進入 才能適當打開喔

還有其他更冷門的軟體 比如說CADENCE 收購 ORCAD 之前的舊版本

叫做 LAYOUT PLUS 坊間都還有張義和老師出的書

像這種更打不開的老舊軟體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