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Arduino的問題

楼主(2019-09-13):
最近想用arduino做一個計時器
計時器不難....液晶顯示網路都有
不過我遇到一個最難的部份

就是一般我們用計時器(機械式).一旦停電,它就會停在計時的時間裏
而arduino 的部份因為沒有電,所以計時都消失了(如原本計時了3小時又2分)
一停電後,這變成0
是否有人知道要如何解決這個呢
有想過用rtc,不過它是電子鐘............不能存下來
........
謝謝各位的解答

网友A:
我想到兩種方式:

1. 顯示器改用機械式(例如:自製翻頁式顯示器)
DIY時鐘

2.現有裝置,增加一個Reset按鍵。
每隔一秒就儲存時間到儲存裝置(例如:microSD),斷電之後恢復供電(包含開機)後,讀取顯示存檔的時間。
按下 Reset 歸零(覆寫儲存裝置中的時間資訊)重新計時。

网友B:
用電池作不斷電系統,用在哪裡,不知可行嗎?

网友C:
跟據你文章的說明,請問你是希望:
(1)電子計時器在沒電的狀況下能繼續計時嗎?
(2)還是沒電的時後記錄幾點鐘斷的電?

加個輔助電源或計時器使用獨立電源及可。

网友D:
你把問題描述清楚,通常問題就解決了...

停電之後,復電要做什麼呢?

基本上RTC是跑不掉的...

网友E:
哈哈哈!最近也在玩ARDUINO 記得他有 EPROM WRITE 功能,每分鐘寫入 EPROM 停電時候再開啟,把最後寫入的讀出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最近也在玩ARDUINO 記得他有 EPROM WRITE 功能,每分鐘寫入 EPROM 停電時候再開啟,把最後寫入的讀出 ...

EEPROM 有寫入次數限制的。

网友:
未停電時,就另外寫入SD內,停電復電,再讀出最後寫入的SD內時間變數值。

网友G:
1. 使用 RTC 晶片並裝上 RTC 的停電電池。
2. 計時開始時將此時的時間寫入 RTC 中的 NVRAM。
3. 計時顯示就是現在時間減開始時間。
4. 停電時主 CPU 與顯示不動作但 RTC 時間會續走,記憶體中的開始時間也不會揮發。
5. 恢復供電後跟平常一樣兩個時間相減做顯示。

网友H:
遠古時代
PC 主機板上 RTC 用 MC146818
後來我們學著改用 DS12887
就是內建 RAN 與鋰電池
裡面的時鐘跟 RAM 都非常好用
沒有寫入次數限制
斷電根本沒關係

网友F:
需要 "時間" 的應用,如果無法使用網路NTP校時的應用,我都是使用 RTC。
DS3231 網路上有一堆資源,一個約40~50塊 。

對了,因為我用的Arduino 開發版並未接網路模組,所以所有的 RTC 都是先透過樹梅派先進行 NTP 校時,再寫入RTC模組。
使用上這地方要注意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F:
EEPROM 有寫入次數限制的。

加斷電偵測及供電。在斷電時寫入nv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到兩種方式:

1. 顯示器改用機械式(例如:自製翻頁式顯示器)

這個跟我最早的版本一様..我也是買一個可紀錄的計時器
https://tc.diytrade.com/china/pd ... 99%82%e5%99%a8.html
不過它需要一個鋰電池在裏面.....
久了要換...

而且我在2010設計製作的
現在有點想要改全電子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電池作不斷電系統,用在哪裡,不知可行嗎?

您好
大多會內建一個小鋰電...
我買的表頭也有內建一個小鋰電
但是我想用arduino 全取代它
並且可以斷電也會記錄..只要一復電就會回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據你文章的說明,請問你是希望:
(1)電子計時器在沒電的狀況下能繼續計時嗎?
(2)還是沒電的時後記錄幾點 ...

(1).電子鐘會繼續計時因為它後面背個小鋰電 像電腦主機板上那個一様
(2).我記得斷電沒有保持的話,剛計時會歸零.......所以才想要什麼方式讓它記憶
除非人按reset才能歸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問題描述清楚,通常問題就解決了...

停電之後,復電要做什麼呢?

rtc是不斷計時..我要的是按下去計時  停止時 鎖住累積的時間,但它一旦沒電(外部電力)..又歸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最近也在玩ARDUINO 記得他有 EPROM WRITE 功能,每分鐘寫入 EPROM 停電時候再開啟,把最後寫入的讀出 ...

我也剛好看到這篇..但是它有寫入次數 10萬次吧 同一位址
如果每分鐘寫入10萬x10 就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使用 RTC 晶片並裝上 RTC 的停電電池。
2. 計時開始時將此時的時間寫入 RTC 中的 NVRAM。
3. 計時顯示就 ...

這看來好像是一個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遠古時代
PC 主機板上 RTC 用 MC146818
後來我們學著改用 DS12887

好像不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 "時間" 的應用,如果無法使用網路NTP校時的應用,我都是使用 RTC。
DS3231 網路上有一堆資源,一個 ...

這還結合樹玫...對我來說太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斷電偵測及供電。在斷電時寫入nvram.

跟我剛想的一様..用一大電容..當前端沒電時,大電容放電讓系統存活的秒數中快速寫入errom 下次復電再讀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我剛想的一様..用一大電容..當前端沒電時,大電容放電讓系統存活的秒數中快速寫入errom 下次復電再讀出 ...

金電容可以提供比鋰電小的,比電容大的電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rtc是不斷計時..我要的是按下去計時  停止時 鎖住累積的時間,但它一旦沒電(外部電力)..又歸零了 ...

你需要的是寫清楚清整個流程...
自然就有達人高手給出方案...

停電仍然可以計時
前面 duke83 大大已經說明了...
連停電都可以計時(計算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