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益BENQ GW2760HS 電源燈不亮的問題(螢幕不開機)

楼主(2019-09-13):
小弟前幾天從朋友家搬回來一台BENQ GW2760HS
狀況如標題所示 電源燈不亮
已有檢查保險絲 橋式整流 變壓器 排線 皆為正常
小弟翻了下板上 只有一個維修實戰 於是我一樣畫葫蘆去量了下邏輯板上的兩個穩壓IC
那篇文章是寫說大顆AME8815 第一隻腳跟第三隻腳分別為 5V跟3.3V 我量了後 電壓都對
小顆GH14D 第一隻跟第三隻腳分別為3.3V跟1.8V
小弟量了下 第一隻腳有3.3V 但第三隻腳只有0V
是否是因為GH14D故障 導致電源指示燈不亮 造成螢幕不開機呢?

网友A:
參考這篇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mp;highlight=GW2760

GH14D ---->AP2114HA-1.8TRG1
https://www.diodes.com/assets/Datasheets/AP2114.pdf

1.8V無輸出  先用電錶量一下  1.8v輸出腳阻抗   若不是低阻抗 應該是這棵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這篇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054&highlight=GW2760

小弟就是參考ˊ這篇
我先去量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這篇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054&highlight=GW2760

對地阻值2.7k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這篇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054&highlight=GW2760

在請問下 這顆故障的話 是否有其他可替代這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請問下 這顆故障的話 是否有其他可替代這顆?

這種 IN GND OUT 的 ldo 不多
1.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8274215432

2.用一般的常見 1117A  ldo   去替代

但是輸出腳位不同 需要跳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 IN GND OUT 的 ldo 不多
1.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8274215432

1117a的話 是否能拆電腦主機板上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 IN GND OUT 的 ldo 不多
1.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8274215432

我在廢電路板找到一顆AMS1117
這顆是否能代替?

楼主:
我還有找到一顆GH17M 這顆也能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還有找到一顆GH17M 這顆也能嗎?

1. 根據連結  這棵好像是3.3v     不能代用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39697086627

2. AMS1117  要看是幾伏輸出 LDO   要是有標 1.8 的才能代用

http://www.advanced-monolithic.com/pdf/ds1117.pdf

有詳細的圖(能看清LDO mark) 才能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根據連結  這棵好像是3.3v     不能代用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39697086627

剛剛我有去詢問維修螢幕的
他也是說那顆故障 但他說不能跳線
中間那隻腳是接地的ˊ
想請問您一下
您給的連結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8274215432
是可以代用 不用在修改線路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我有去詢問維修螢幕的
他也是說那顆故障 但他說不能跳線
中間那隻腳是接地的ˊ

yes 可以代用

楼主:
好的 過幾天再看看
目前是想說等到平日再去台中電子街找看看

楼主:
倒是維修螢幕的說
換掉ˋ這顆百分之99%都會好 是真ㄉ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倒是維修螢幕的說
換掉ˋ這顆百分之99%都會好 是真ㄉ嗎?

除非你工作中該注意而未注意不小心破壞了回路或是面板 就另當別論了 不然依造經驗 很多廠牌螢幕都在這裡故障 所以理論上是換了就會好的

网友:
可用 FS8860-18CJ

网友C:
更正可用 FS8860-18C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你工作中該注意而未注意不小心破壞了回路或是面板 就另當別論了 不然依造經驗 很多廠牌螢幕都在這裡 ...

ok好的~我現在努力尋找有沒有可以購買的地方 網路部份我還得要再想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正可用 FS8860-18CG

ok好的 他也是IN GND OUT 嗎?

楼主:
小弟跟家人利用LM317改造電路 目前已經點亮了!